台达PLC与屏报警

楼主(2007-09-09):
大家好,我想问一下台达人机有没自己的蜂鸣区呀,就是PLC某点ON人机丰鸣报警,有没有人用过的呀?

网友A:
有的,人机里启用报警功能就可以了。

网友B:
系统控制区里的控制字可以控制蜂鸣器,系统控制字可设定

楼主:
是位吗?那只要写入那个地址一个十六进制数吗?

网友C:
人机系统控制区的第二个字

楼主:
对啊我的意思是要把第二个字置一,那其它的就写成0吗?

网友C:
要操作这个字对应的位

网友D:
其它的位有另外的功能,按功能需要置0或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