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张力控制的问题

楼主(2007-09-09):
  请教各位什么叫中心卷取,什么叫表面卷取,还有一些关于张力方面的专业术语,谢谢!

网友A:
着是调试人员说的啊,就是让你听不明白

网友A:
中心卷取--最开始卷取部分
表面卷取--卷取即将结束
为了让从中心卷取到表面卷取张力一样,电机在卷取时的输出力矩会加大

网友B:
长见识了!

网友C:
加工物品直接卷在驱动轴上的为中心卷取,在正常卷的情况下,线速度不变,角速度随卷径变化而变化
表面卷取,有的又成为靠缸式卷取,在正常卷的情况下,角速度和线速度都不变化

网友D:
同意lmhx,比如说纸卷,芯轴驱动卷取就是中心卷取,在纸卷表面驱动卷取的就是表面卷取,

网友E:
V=OMIGA*R:V是线速度,OMIGA是角速度,R是半径。V不变,当R增大时,OMIGA必然减小。

网友F(2007-10-26):
   M=F*R     M是力矩  R是模拟卷经   F是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