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指教这种类型的振动盘是什么原理??

楼主(2007-09-09):
一般的振动盘都有一个大的线圈来产生磁场使料盘振动~~~~但是我最近看见这样一个振动器~~~~它没线圈的(至少我没找到),振动盘旁边一般都有支撑的片!!我那个振动盘就是在支撑片上包了一层塑料纸~~然后就通了电源上去(电源线的L接到塑料那里、N和PE线都接在振动盘的外壳上),大家有见过这样的振动器吗??

楼主:
今天来了个振动盘的供应商!!他告诉我调节振动盘必须要水平!!电磁铁如果振幅在1MM,那么必须使间隙在1。5MM-2MM之间!!不能太小!不然很容易使电磁线圈烧了!!

网友A:
这是一个压电式振动盘优点是振幅小频率高适合轻小要求振动平稳的工件

网友B(2011-08-24):
供应压电式振动盘的压电陶瓷片,QQ:89196854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是一个压电式振动盘优点是振幅小频率高适合轻小要求振动平稳的工件

聪明极了

网友D:
和音响喇叭相似,有动圈式的,有压电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