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变频器
台达VFD-B系列变频器故障 急!!!

楼主(2007-09-09):
我厂有一台VFD-B系列变频器经常显示GFF接地故障,刚开始复位还能用,后来怎么弄也不能用,停了一下午没用,第二天买了一台新的准备换上,一上电它又能用了,到现在用了两天也没坏,请大家指点一下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A:
是否环境太潮湿导致变频器检测信号误报?

网友B:
我厂有一台离心机,左边有一台22KW电机工作频率50HZ中间有一转差离合器,右边为7.5KW辅机工作频率38HZ,当主机和辅机一起起动,主机频率达到27HZ,辅机的DC电压会慢慢的往上升,直达过电压报警,请大家指点一下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C:
接线有问题吗,参数如功率什么的有问题吗

网友D:
换掉开关电源处C53小电容,试机.或拆下电流器第一脚电阻,两个电流器.开机...

网友E:
检测电路坏,换电容

网友E:
胡斌:
辅机转的慢拉
辅机加速时间短一点试试

网友F(2007-10-09):
台达变频器维修论坛欢迎您46483006

网友G:
是电流传感器坏!QQ:511123736

网友D:
各位同仁,本人在10月4日发表的内容问题,让小人放了病毒,导致我的电脑中了病毒,请大家注意!!!

网友H:
电流传感器坏!

楼主(2007-11-19):
谢谢大家的指点!!!!

网友I:
TO: 我厂有一台离心机,左边有一台22KW电机工作频率50HZ中间有一转差离合器,右边为7.5KW辅机工作频率38HZ,当主机和辅机一起起动,主机频率达到27HZ,辅机的DC电压会慢慢的往上升,直达过电压报警,请大家指点一下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是辅机的支流母线电压升高引起报警,过电压报警,根本原因是你的主机带动辅机一起起动,辅机处于发电状态,所以直流母线上升,解决的方法有2个,精确校正2机器的加减速时间,这个稍难点,最好加能耗制动单元,能根本解决问题

网友J(2008-03-18):
我 有一台fd-m的 5.5kw的开始报警cf3 经测量以互感器坏换互感器以后带小电机(1.5kw)不报警 带5.5kw的 报警GFF不知是那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