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计数器循环累加问题

楼主(2007-09-09):
有一个问题想请教。
S7-200可以做这样的功能吗:
计数器,第一次比如计到20,然后对设定值重新赋值,计30。以10个数递增到100结束。
能实现吗。。
谢谢。。

网友A:
可以。你把第一次比较结果成功后,传一个新的值到COUTER里头,周而复始,直到100就行了

楼主:
关于计数器循环累加问题
由于小弟是刚接触PLC。很多问题不是太明白。
不知各位前辈能不能稍详细的说一下如何实现。,谢谢了。。。

网友B:
可以啊,计数到的时候,先保存起来,再对它赋值,以此周而复始直到100

网友C:
保存再赋值;比較赋值,呵呵2種方法.....

网友D:
这个自己想一下就可以了

楼主:
本人刚接触PLC,是个初菜,很多东西,不是太明白。。
先谢谢大家指教了。。
这个保存,赋值,是用什么命令啊。。?

网友E:
期待中,应该是可以的,但是我也是刚接触,没有一定的把握!到时候我设计出来了,会告诉你怎么做的!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