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西门子高人:MMV机种代码修改问题!

楼主(2007-09-09):
    请教西门子高手,修一MMV7.5KW的机器,输出不平衡,最后确定CPU输出的六桥信号有一路异常,我有一5.5的机器,如果换CPU板的话如何修该机种代码?如果不能改的话,是只要换EEPROM可以吗?恭候您的回复,先谢了!欢迎讨论!!

网友A:
将两块CPU板Eeprom互换一下即可。但我要提醒你输出不平衡多半是驱动板问题。另外,我这有一块MMV7.5CPU板。

网友B:
如果是主板输出波形没有,那就是H1745-B有问题了,象这样的问题我可以修,价格是400元,有需要联系13056829090

楼主:
多谢两位!已经确定是CPU六桥信号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