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p14ss在模拟量输入时的程序编写

楼主(2007-09-10):
例如有三个模拟量,怎么编一个小程序,最好有一个小例子,我接触的都是开关量的程序!
谢谢各位大哥!

网友A:
没懂你的意思。

楼主:
就是有模拟输入的情况下,例如有三个模拟输入量,怎么样编一个程序,随便一个简单程序对他进行处理,总之就是一个带模拟输入的程序!谢谢大哥

网友B:
要是用到模拟量输入的话得用到模拟量模块的,如果是台达的模块可以直接使用FROM 和TO指令读写模块参数,仔细看一下PLC技术手册里和模块说明书FROM ,TO指令说明和例子就能明白了。

楼主:
最后用个比较指令得出输出就可以了吧!?是吗?
4000Lsb是十进制数吗?
还想问一下把模拟输入的数据存到D0的话,那这个里面存的是xxxLSB这种数据吗?谢谢

网友B:
用不用比较指令输出看你自己要求了,4000是十进制数,模拟量读取到D0里是也是以十进制数如你说的xxxLSB形式表示的,你可以根据读到数值大小在程序里做一下处理就能得到对应的实际模拟量的电压或是电流大小了,具体范围模块手册上有。

楼主:
在我用几个电阻串联的情况下得到几个分电压作为模拟输入可以吗?
我如果将gain设为6伏,offset设为2伏是什么意思?
谢谢yi yi

楼主:
怎么没人回应呀?
大家帮帮忙!

网友C:
GAIN值和OFFSET值是用来调整A/D曲线或者D/A曲线的斜率的!

楼主:
意思是输入输出是按照那个入斜率进行的?
谢谢!

网友D:
首先使用from/to指令读出/写入资料,然后才能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