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GPRS/CDMA不能和国外组态软件通讯的问题的软件使用说明

楼主(2007-09-10):
能与CITECT,GE,WINCC,OPC,IFIX等组态软件转换GPRS/CDMA数据的TCP2COM 软件使用说明
请首先安装微软.Net Framework 2.0 运行时 本软件为DTU数据转发软件,可用于以下两种情况:转实串口和转虚串口一、 实串口该软件将从指定ID号的DTU收到的数据转发至计算机指定的物理串口,将从指定串口里收到的数据转发到指定ID号的DTU,设置如下:

点击“ 增加通道”

在此窗口设置转发通道,图中的设置为将ID号为12345678的DTU的数据转发到COM2,COM2里的数据也会转发到ID号为12345678的DTU。注意:可以将不同ID号DTU的数据转向一个串口,但不能将相同ID号DTU数据转向几个不同的串口。 点击完成后如果没有问题将弹出添加成功的对话框,可以继续添加其它的通道,通道数量没有限制。 点击菜单里的设置:

在此设置该软件侦听的端口号,以及在线维持时间(如果在该时间里没有收到DTU的数据,则断定此DTU已断线,程序界面上将显示DTU断线标示) “通信管理器”和“设置”里的设置将保存在数据库,下次启动不用重新设置。
二、 虚串口首先按以下步骤安装虚拟串口驱动: 首先点该软件菜单: 操作-----增加虚串口驱动然后会弹出安装驱动的对话框, 点确定即可。显示安装成功后会弹出找到新硬件向导,如下图:

楼主:
该过程会弹出两次, 每次会增加一个串口。至此已安装虚拟出一个串口, 可重复以上步骤, 每次可虚拟出一个串口。 设置转发通道与实串口设置完全相同, 请参考第一部分“ 实串口” 的步骤。若有问题请与本公司技术部联系。

厦门四信通信科技有限公司Xiamen Four-Faith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Co., Ltd.
Mob:+86 13950002847 Tel:+86 592-6300324
http://www.four-faith.com
E-mail:market@four-faith.com
中国区统一服务热线:400 8838 199

网友A:
支持!

   这种应用已经应用于远程监测的各个行业,对这方面有兴趣的新老朋友可以和我们公司当地办事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