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指令里SET与OUT区别
芳季

楼主(2007-09-10):
在
SET S50
OUT S50
之间.
看完编程手册觉得没区别.感觉没有.
望指点.

网友A:
比自己号大的下级用SET,比自己号小的上级用OUT.

网友B:
是有区别的,out还可以向分离的状态转移,而set 不行

网友:
out set执行后源都会复位吗?

网友C:
在步进指令中
set **:用来驱动下一个连续的状态步进点.
out **:1,同一流程中返回初始步进点,即out→s0
2,向上或向下非邻近步进点的跳转,即s11→s14,或s11→s9
3,不同流程用来驱动分离步进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