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与西门子MM420变频器如何走DP网络

楼主(2007-09-10):
变频器标配的端子物理上是485(不知是何协议),还需要加什么硬件吗。
不用Profibus适配器,有其它更低成本的方法吗。
几个变频器,能共用一个Profibus适配器吗?

不会,学习!

网友:
每个变频器里都得加卡

不会,学习!

网友:
1,MM420默认串口协议,就是西门子的USS协议,可以直接和PLC等连接,是一个低成本的方法
2,Profibus,要另外加卡,通讯速率可达12M,最多支持125台变频器

楼主:
直接与变频器相连的话,PLC里的程序写起来麻烦吗

网友A:
主 频:150MHz Ÿ 采用的电信技术:SDH环网技术、TDM技术、链路传输技术、线路数据压缩技术等 Ÿ 总线结构:全对等总线,可实现点对点、点对多点等结构、多点对多点通信 Ÿ 线路容量:单路Profibus总线 Ÿ 总线速率:支持基本速率9.6kBit/s, 19.2kBit/s ,45.45kBit/s, 93.75kBit/s, 187.5kBit/s, 500kBit/s;同时也支持1.5MBit/s, 3MBit/s, 6MBit/s,12Mbit/s; 线路速率自适应 Ÿ 网络结构:星型、链型、双纤环、点对点,级连站数可达200台 Ÿ 解环方式:采用LisRing专有解环技术,自动协商生成根结点,无需任何配置 Ÿ 解环速度:高达50ms的环网自愈时间,光纤连接时能自动恢复 Ÿ 总线接口:高速RS485电平接口,符合EN50107 Part 1 Ÿ 传输类型:对业务的透明传输 Ÿ 总线安全:数据接口的长“0”检测,防总线阻塞技术,驱动错误码检测,总线冲突检测 Ÿ 光口形式:FC、SC, FC收发单芯接头;SC收发单芯接头 Ÿ 发光功率:>-13dbm(单模系统) ,>-20dbm(多模系统) Ÿ 收光灵敏度:<-28dbm(单模系统),<-34dbm(多模系统) Ÿ 传输距离:单模,0km ~ 35km,长距离可达120km; 多模,0km ~ 2.5km Ÿ 数据接口:DB9 (孔),引脚定义符合EN50107 Part 1 Ÿ 为匹配电阻输出电源:5V@90mA Ÿ 输入电源:DC9V-DC30V, < 2W ;空载典型值DC24V@80mA 连续 Ÿ LED状态:光口线路,数据口、电源指示、运行指示,告警 Ÿ 告警输出:继电器接口,24V@1A,125VAC@0.2A Ÿ 机壳结构:D35mm导轨式,40x 110 x 74(mm) Ÿ 机壳工艺:金属铸造;防护等级:IP40 Ÿ 振动特性:符合IEC68-2-6 Ÿ 重 量:约500g Ÿ 温湿特性:工作温度,-35℃ ~ +75℃;湿度:95%无凝露; Ÿ 存贮温度:-45℃ ~ +85℃ Ÿ 符合标准: EN50170 Profibus Standard Ÿ 电磁兼容: EN61000-4-2(8KV机壳静电) EN61000-4-3,ENV50204(抗电磁干扰10V/m在10KHz-1GHz) EN61000-4-4(2KV快速脉冲群) EN61000-4-5(共模1KV,差模2KV浪涌) EN55022(辐射符合 class B)

网友B:
我用过鼎实公司的PB-B-RS485,可以一台接多台.通信协议在PLC中编程写入.很好用的.

网友C(2008-04-02):
  北京安拓普公司优惠提供Profibus-DP模块,详情请见http://www.ontop-tech.com.cn/profibus/profibus-gate.htm

本公司的Profibus-DP模块
应用广泛:凡具有485 接口,标准ModBus协议的设备都可以使用本产品实现与现场总线Profibus的互连。如:具有ModBus协议接口的变频器、电机启动保护装置、智能高低压电器、电量测量装置、各种变送器、智能现场测量设备及仪表等等。

应用简单:用户不用了解Profibus和ModBus 技术细节,用户只需参考本手册及提供的应用实例,根据要求完成配置,不需要复杂编程,即可在短时间内实现连接通信。

透明通信:用户可以依照Profibus通信数据区和ModBus通信数据区的映射关系,实现Profibus到ModBus之间的数据透明通信。

欢迎来电咨询:
Tel:010-88203076/69   13810537728 王小姐
Email:wangke@ontop-tech.com
http://www.ontop-tech.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