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克韦尔(AB)PLC
请教AB PLC程序丢失和电池的问题

楼主(2007-09-10):
AB的电源(1746P4)在什么情况下会自动断电,即有220v输入,无24v输出
自保护??
PLC(SLC500)程序在什么情况下会丢失,变成default?
电池没电?
意外电流冲击?
谢谢各位阿

网友A:
1746P4断电后,电池也没电的情况下,程序肯定会丢掉的,至于你说的,意外电流冲击,我想应该有保护的,对CPU里面的程序没什么影响,除非硬件都烧坏了。

楼主:
谢谢佳易!
还有个问题就是不知各位遇到过
AB的电源(1746P4)在什么情况下会自动断电,即有220v输入,无24v输出
这种情况么?小弟不得其解,望各位达人能给解释下

网友B(2009-07-22):
电源有故障,我碰过此问题,在电路板上有个电位器,微调一下又可用了,过一段时间后又会出现。

网友C:
没有用过AB的PLC。。。。。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