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洋伺服电机爬动

楼主(2007-09-10):
我这里的三洋伺服电机采用位置控制方式,有正转和反转两种方式,在正转时正常,当通过选择钮打到反转时,在有控制信号时有时出现爬动,但再次打到正转时,有正转信号时,正转能正常,打到反转,有信号时反转也正常,伺服驱动器也不报警,请教如何解决此类问题

网友A:
1.电机功率/扭矩与负载匹配吗?
2.反向时指令速度是否较小,这样容易出现爬行.如果工艺要求的指令速度范围允许,可以考虑把反向的速度适当加大,看还有爬行吗?
3.机械传动部分的反向运行的阻力是否会偏大,比如反向时向上,需要克服重力因素?或反向时存在某种未期的阻力?
4.系统控制参数配置的合理吗?尤其是各回路增益/加减速时间常数/积分增益等,必要时把积分参数关闭看看;
5.机械传动部分的因素,如导轨侧隙/滚珠丝杠的反向间隙等是否过大?丝杠预紧充分吗?丝杠预紧充分,这关系到轴的刚性是否够
6.传动承载面的润滑是否充分?
当然可能还有其他因素,需要你仔细检查了?

楼主:
以前运行是正常的,只不过是最近才出现问题,正转和反转的速度是一样大的,我们什么参数也没动

网友B(2009-03-20):
      采用脉冲方式的位置控制,除了指令速度影响是否爬行外, 还需要调整增益、积分系数吗? 不是说位置方式为开环控制,不需要比例及积分参数吗?

另外,请问,利用驱动器JOG功能直接对电机进行调试,除了设置运行速度,一般还需要设置哪些必要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