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例阀控制问题

楼主(2007-09-10):
请问高手们,比例阀控制系统中没有伺服器作为比例阀的开度调节,有反馈信号,请问怎样在系统初启动的时候比例阀开一定的开度,例如25%的开度,然后停止,在过一定时间后在开一定开度,能写出程序例子更好,谢谢各位大哥帮忙

网友A:
你的比例阀是用正反转电机控制吗?还是用模拟量输出控制开度

楼主:
是正反转电机,没有模拟量输出控制开度

网友A:
Haiwell海为PLC有一条特殊指令叫VC阀门控制指令可以实现你的功能,这条是专用与通过正反转电机控制比例阀的,带死区控制,正反限位,时间保护,点动等功能,一条指令就可以搞定,对你说的[在系统初启动的时候比例阀开一定的开度,例如25%的开度]只要将SV设为25,在初启动是执行点动就会自动开起到25%,以后正常控制即可

网友A:
忘了说如果用西门子的PLC就需要自己写程序了,具体我没写过,如果要进行很安全的控制,应该要不少程序,尤其要注意阀门开度从0到100%的电机动作时间以及死区控制以避免电机频繁动作造成电机烧坏等细节问题

楼主:
谢谢回复,精度要求不是很高,就是要求系统初运行时阀门开一定开度,然后过多少时间后,在全开就可以了

网友A:
那只要在开始将SV设为25,经过一个时间延时后将SV设为100

楼主:
我已经采用了西门子的PLC,我想知道S7-200是怎样控制

网友A:
写程序分别控制正反转电机,注意我上面说的细节即可

网友B:
程序初始时对其赋值就行了。别忘了用sm0.1。

网友C:
那不叫比例阀,叫电动阀门.有产品上面带了个10k的电阻与转轴耦合的.可以接模拟量检测。

网友A:
Haiwell海为PLC的编程软件内置了仿真器,在编写好程序后按[启动仿真器]即可启动仿真运行,你写一条VC指令然后仿真运行一下就知道控制原理了,然后再用STEP7编程.

网友D:
我工作的地方有一台床子在吹气方面就是用的比例阀,用的系统是西门子S5的,工作的情况只是根据设定好的数值输出相应的电压,好像没有楼主所说的这种工况!

关注一哈子~~~

网友E:
比例阀应该是按照模拟量大小而开关的一种阀门,是一种比较精确的阀门,你说的这种应该叫电动阀门吧!实际就是控制伺服电机的角位置

楼主:
这个没有加伺服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