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viceNet布线要点有哪些啊?

楼主(2007-09-10):
请问各位前辈:DeviceNet的通信电源用普通的明伟牌直流电源可行不、我的系统有8个从站、通信距离在50M以内。请问我除了要买通信电缆外还要买什么东西不。另外请教下“节”、“节点”、“主干线”、“分支电缆”这些名词的含义。改系统能否象ProfiBus那样串糖葫芦似的接下去,另外该电缆的常用品牌是那家的啊,价格大概是多少啊,能零卖不,谢谢大家

网友A:
端 - 端的网络距离随数据传输速率和电缆粗细变化
额定数据速率  粗电缆干线长度  细电缆干线长度  最大分支长度  分支允许总长
125kbps       500m(1,640ft)   100m(328ft)     6m(20ft)       156m(512ft)
250kbps       250m(820ft)     100m(328ft)     6m(20ft)       78m(256ft)
500kbps       100m(328ft)     100m(328ft)     6m(20ft)       39m(128ft)

    有国产部分细缆库存:hdsr178@yahoo.cn

网友B:
嚴格的說,DeviceNet的總線拓卜比Profibus要靈活得多,而像Profibus一樣串下去的,只是DeviceNet最最基本的一種方式。
為了讓通訊距離更遠,DeviceNet定義了主干線(粗纜),分支線(細纜)兩種線,至於兩者的區別,當然是通訊距離的問題,樓上朱工的貼子已經很詳細了。

通常現場總線電纜比較有名的是美國百通,當然名氣大,價格也高,如果你在國內使用,完全何以考慮如樓上國產的電纜,而且你們通訊距離很短,肯定沒有問題。

楼主:
询了下价,感觉这社会太黑暗了,一个OMRON的DeviceNet电源联接器(DCN1-1P)报价845大洋,这东西无非就是两个联接器、两个保险丝和一块小电路板组成的,没任何其他的电子元件。100m的DeviceNet细电缆7700大洋,看来人民币真的贬值了。要是工资能这样定价就好了。呵呵!

网友C:
LS的兄弟,你也别这么大的火气啊,这是技术性的东西,所以利润空间是高得吓人的。
不过,你也不能把这东西说得很简单,DeviceNet对电缆的要求,像Profibus一样,是很高的,而这个电源TAP的作用,是将24V电源送入DeviceNet网络,这就不免要将DeviceNet的主干线电缆分成两段,而这一分开,就会影响数据传输的品质,所以这个电源TAP的Layout是很讲究的(包括走线方式,PCB铜箔厚度等),另外,上面的两个Open Style 5Pin的端子,每根针都是30u镀24K金的,也不便宜。不过当然不能和其高昂的定价比了。

说这些没有其它意思,只是因为前一段时间我们也要推出类似的TAP,所以对OMRON的TAP产品有一些研究,随便说一说。

网友C:
不过如果你是做国内的工程,我建议你用国内厂家的类似产品,价格差很多的。

网友D(2007-12-12):
学点东西

网友E(2008-02-25):
一定要接终端电阻,120欧姆;最好是标准总线形式的拓扑结构。注意总线和分支的极限距离。总线的电源最好不要和其它系统的混用,单独一个电源。

网友F:
请问我用总线型方式连接了6个变频器,一定需要电源分接器吗?用现有的24VDC电源接入供电行吗?

网友G(2009-01-03):
引用 网友F:
请问我用总线型方式连接了6个变频器,一定需要电源分接器吗?用现有的24VDC电源接入供电行吗?

电源无所谓吧

网友C:
电源分接器,仅仅是一个接线器,一方面是方便接入24V电源,另一方面提供两颗7.5A保险丝

你要是不用,也是可以接入24V的。

网友H(2011-05-05):
哪有卖国产Devicinet网络用的细电缆啊,急用,谢谢!

网友A:
有2对(4芯)的双绞屏蔽电缆可以代替,型号规格:STP-120Ω (for RS485/422 ) two pairs 22 AWG,黑色耐油、耐低温弹性护套,外径≯8.0mm,可与DB插座匹配。备有少量库存。
不知您需要多少? hdsr178@yahoo.cn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关于询了下价,感觉这社会太黑暗了,一个OMRON的DeviceNet电源联接器(DCN1-1P)报价845大洋,这东西无非就是两个联接器、两个保险丝和一块小电路板组成的,没任何其他的电子元件。100m的DeviceNet细电缆7700大洋,看来人民币真的贬值了。要是工资能这样定价就好了。呵呵!

当前原材料行情,国产电缆STP-120Ω (for RS485/422 ) two pairs 22 AWG不到10元/米,性价比很高!

网友I:
呵呵 学习了,看来都是很有经验的人啊,我要多多学习,有无线数据采集器的朋友的可以一起探讨啊。

网友J(2016-09-09):
学习了,感谢各位大师!

网友K:
引用 网友L:
学习了

网友M(2018-08-28):
IMG_20180828_174842.jpg我是打酱油的,顺便宣传下产品,电话18217539767

网友N(2019-07-05):
现场总线,工业以太网,工业交换机通信产品:(手机13072208083,网址www.tj-sange.com 天津)

(1)CAN CANOpen DeviceNet 总线

CAN转光纤(点对点)、CAN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CAN集线器(8路)、CAN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CANModbus 485. CAN转网口

(2)Modbus 485总线

485转光纤(点对点)、485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485集线器(8路)、485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CANModbus 485. 485转网口

(3)Profibus总线

Profibus转光纤(点对点)、Profibus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Profibus集线器(4路)、Profibus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Profibus转Modbus 485。

(4)模拟量转光纤4-20mA 、模拟量转光纤0-10V、  开关量转光纤

(5)HARTModbus 485.

(6)4-20mA 0-10V采集卡( 485接口Modbus协议)

(7)手持信号发生器 电荷测量仪

(8)CC-LINK转光纤

(9)485 CAN PRIFIBUS  转网口

(10)485 4-20MA 0-10VLO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