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tech罗升-HMI
请教:写入宏指令的应用

楼主(2007-09-10):
SYS(WRITE _WORDS,90)
比如要把@100的数据写入PLC的%mw200
@90到@96的数据应该是多少?
本人理解@90=0;@91=200;@92=?;@93=?;@94=?;@95=100;@96=1;
多次尝试不成功,请教那位用过的高人指点哈?谢谢!!!

网友A:
呵呵,手册上说的感觉有些含糊,上个礼拜试了一下读连续几个word,也没有读出来。不过除了SYS,其它的宏到是挺好用的。哪天要是楼主写进去了麻烦也指点一下兄弟我。
MSN:auto-plc@hotmail.com

网友B:
有关@90@91\@92\@93\@94\@95\@96这些地址需要填写的内容请见ADP软件中"帮助",里面有介绍.如果需要作好的例子,请留下邮件地址,我可以将作好的例子发给大家,以供参考.

网友A:
福娃贝贝:
你好
迫切希望收到你的例子学习。
auto-plc@163.com
谢谢!

网友B:
程序例子已发送到你邮箱,请参考.

网友A:
谢谢哟!
福娃贝贝是HITECH的技术支持吧?

网友C:
福娃贝贝:
您好!我正在用HITECH做项目,由于是第一次用,所以急切需要相关一些例程以供参考。主便的话能否给发一份?bijingqun9600@126.com 谢谢,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B:
一般情况下,如果需要读写PLC的字,直接使用MOV和BMOV指令就可以,但是需要读Bit的话,可以直接读取或者使用sys(read_bit,n)的宏指令.

网友A:
我觉得应该将那个代码做到ADP6的帮助里面去比较好点。

楼主:
用MOV读可以,写就不行了

网友D(2007-10-13):
麻烦给我一份!
hujie1201@yahoo.com.cn
谢谢!

网友E:
福娃贝贝:你好
麻烦给我一份.
谢谢!
zt1408@163.com

网友F:
不好意思,hitech的屏和plc不是可以直接读写的吗,为什么要用宏指令,你们说的是什么场合下的应用,为什么我都是直接用的阿

网友G:
福娃贝贝:
你太好了,也给我发一份吧,我的邮箱是zhaohuiyes@163.com,非常感谢!

网友B:
read_bit 的应用例子已经发到大家邮箱,请参考.

网友H:
福娃贝贝:
你好,我现在用的是的hitech触摸屏,遇到了点问题,想得到你的帮助.请问它与单片机的通讯速度能改动吗?是不是要用宏命令?该怎么用呢?希望得到你的指点,谢谢!

网友I(2008-01-18):
福娃贝贝:
你好,我初学的,现在正用海泰克做个项目,我现在急需一些例子做参考我的邮箱xgdzh@126.com,非常感谢!

网友J:
福娃贝贝:
你好!期待你的帮助,请发给我一些关于宏指令的例子,我的邮箱w.yanjun@163.com ,谢谢!

网友K:
你好!
 正在做一个项目,用到宏指令,感觉不如PROFACE用脚本文件方便,我想做一个火焰闪动的动画,宏指令竟然没有PLC位指令条件,好头痛!能给我一个例子吗?我的邮箱sunhigh@126.com ,谢谢!

网友L:
我用海太克有一阵子了,可是宏指令还用不好,能发些有关的例子吗!谢谢啊!邮箱:liujianyi2003@126.com

网友M:
我以前用一台威纶触摸屏同步拖动两台变频器,用在双棍卷染机上,实现自动手动收卷、放卷、计长、计数、计时染色功能,省去了PLC,效果相当不错。触摸屏上写了很多宏程序,可惜,后来程序丢掉了。
  如果好好利用触摸屏的宏指令功能,可以做出很有意思的项目。

网友B:
TO:all
在HITECH的宏指令里面同样可以对PLC的位进行操作,SETB或CLRB
有关宏指令的例子大家都可以上天津罗升公司的网站上,在下载中心里面可以下载到ADP的使用例子,网址;www.acepillar.com

网友N(2008-05-24):
怎么用一个“on”按钮带宏指令切换到另外以画面。

网友B:
TO: stn13135

您所需要的功能需要用宏指令加控制区来实现,其实很简单,比如您控制区是D0,然后您在按钮的ON宏里面写入一句D0=5,那这样,当这个按钮按下以后,画面就会跳转到第5个画面去。

网友O:
宏指令.我也想学一点.

网友P(2008-07-19):
SYS这一类宏指令,能否指教一下小弟!

网友Q(2008-09-05):
麻烦福娃贝贝给我发一份!
谢谢! qianwangb@126.com

网友R:
麻烦福娃贝贝给我发一份!
谢谢!happyenson@yahoo.com.cn

网友B:
如果大家需要了解HITECH宏指令方面的资料,加QQ:123697316,这家便于大家交流和沟通

网友S(2009-02-28):
福娃贝贝:

麻烦您也发份给我,谢谢!happy.sunwen@163.com

网友T:
福娃贝贝你好:我正在学习编程,求你发些相关的资料做学习参考,谢谢了。

wzh090@163.com

网友U(2009-07-28):
福娃贝贝:你好
麻烦给我一份.
谢谢!
dongli1027@126.com

网友V:
向福娃贝贝求助一份关于宏指令的例子。我的邮箱:wyjtfzy@163.com  感谢了

网友W(2010-04-12):
请问曲线图取样控制旗帜信号是否一定要设定一定的时间,有没有关于XY图方面的例子,谢谢!zhouna800@gmail.com

网友X(2010-07-27):
一般触摸屏的芯片速度不是很快,所以建议大家尽量少用或不用触摸屏内的宏指令编写控制程序。

网友Y(2011-10-22):
福娃贝贝:你好
我以前使用海泰克与台达变频器通讯成功,现在想要使用汇川变频器与海泰克通讯,能否发些相关宏指令资料参考呢?

谢谢!
yaojing0902@163.com

网友Z(2012-11-24):
福娃贝贝:你好

我使用海泰克与台达变频器通讯能否发些相关宏指令资料参考呢?一个屏N 个变频器!谢谢!!!

KZJ1980@TOM.COM

网友AA(2019-04-10):
福娃贝贝:你好

我使用海泰克与伟创变频器通讯能否发些相关宏指令资料参考呢?一个屏N 个变频器!谢谢!!!

Lmbest4@126.com

网友AB(2020-06-15):
福娃贝贝:你好

我想使用海泰克的宏命令写自定义通讯,能发一个通讯的宏命令实例吗?

114766658@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