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次仪表与变频器的综合使用

楼主(2007-09-10):
一、前言
    在变频器控温控制系统中,以前采用国外进口仪表,价格偏高,为降低成本并能达到同样的控制效果,进行技术改革,采用国产仪表,选用了宇电公司生产的AI仪表作为替用仪表。

二、系统要求
    1 、控制温度精度要求±1℃;
    2、在温度低于某个数值A时,2组热循环系统功率全开,而高于此数值A时,根据温度进行调节输出,该数值A可以设定;
    3、具有上偏差报警输出;
    4、加热系统采用PID控制;
    5、当温度50~200℃时,变送输出4~9mA

三、系统结构
    根据系统要求,我们选用了AI-808AX4XL2L2作为主温度控制仪,系统结构框图如下图所示:

    利用AI-808表的主输出作为AIJK6的控制信号,来控制加热输出;辅助输出是变送输出,用做变频器1的控制信号;变频器1的模拟输出作为变频器2的控制信号,这样变频器2就跟随变频器1工作。
四、仪表选型及功能
    AI-808型调节器在AI-708型调节器的基础上还具备手动/自动无扰动切换操作功能,具备手动自整定和显示输出值等,以及用作伺服放大器直接控制阀门位置的比例输出。在该系统中使用AI-808仪表进行空调机组的温度检测以及伺服电机的正反转控制。具体型号为AI-808AX4XL2L2。具体模块功能如下:
    X 光电隔离的线性电流输出模块;
    X4 光电隔离的线性电流输出模块,且不占用仪表内部隔离电源;
    L2 继电器触点开关(压敏电阻吸收)输出模块。

    AIJK6是应用了单片机技术的智能化三相移相触发及周波过零两用触发器,功能强大可靠性高,能适应各种电阻丝、硅碳棒及负载采用变压器降压的硅钼棒、钨丝等各种工业电炉,也可以用于电机软启动的控制,其主要特点包括:
● 0~20mA(0~5V)/4~20mA(1~5V)信号兼容输入;
●当负载为阻性时,其输出功率与输入信号成正比;
●具有缺相检测、过流检测及报警功能;
●自动同步功能,连接可控硅触发线时不需要对相序;
●采用全光点隔离及“烧不坏”技术,可靠性非常高,对输入端造成干扰小;
●内含开关电源,可直接用220VAC电源供电,并具备5V及24V两组直流电源输出。
五、参数设置
1、AI-808仪表参数设置:
根据具体要求,AI-808仪表的主要参数设置如下:
    HIAL 120(数值A) 用上限报警输出来控制变频器速度给定的切换,使用变频器的多功能输入端来完成;
    DHAL 5 系统要求正偏差报警为5度以内;
    Ctrl 1 采用AI人工智能调节;
    Sn 0 输入为K分度的热电偶;
    DIL 50 输入下限显示值,这里做变送输出下限对应的温度值;
    DIH 650 输入上限显示值,这里做变送输出上限对应的温度值;
    OP1 4 4~20mA线性电流输出;
    ALP 1 上限报警由AL2输出,正偏差报警由AL1输出;
    Run 2 自动调节状态,并且禁止手动操作;
2、ALJK6的设置
AIJK6的设置是由一个6位DIP开关来设定的:
    第一位用于选择输入信号规格,OFF表示输入为0~20mA或0~5V,ON表示输入信号为4~20mA或1~5V,电压或电流的输入则用跳线选择,在该系统中输入信号为4~20mA,因此把第一位设置为ON状态;
    第二位接线方式选择,出厂前已正确设置,不需要改动,AIJK6应在ON状态;
    第三位用于选择移相/过零触发方式,OFF表示移相触发,该系统采用的是移相触发;
    第四位用于缺相报警,这里设置为OFF表示三相中只要任一相缺相或可控硅被击穿就报警;
    第五位用于选择IN2功能为电流反馈或调整软启动/软停止延迟时间,该系统用做调整软启动/软停止延迟时间,设置为OFF
    第六位用于特殊功能,设置为OFF

    AIJK6电路板上还有2个跳线,分别选择主输入IN1和IN2是电流输入还是电流输入,这里设置成电流输入。
六、结语
    仪表参数设置好后,进行PID自整定,自整定结束后,观察控制效果良好,足以达到进口仪表的控制效果。

网友A:
本人有以下二手仪器出售7520分光光度计,1台.7230分光光度计,1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1台.浊度计,3台.碳氢元素分析仪,1台.热量仪,1台.大气采样器,4台.机械天平,3台.干燥箱,4台.13785895030韩经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