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or (i=1;i<100;i++);

楼主(2007-09-10):
 for (i=1;i<100;i++);这条语句是怎样执行的,我看了半天的书也没明白,请各位赐教

楼主:
#include<reg51.h>
     int i,j;
//----------------------------------//
     void main()
     {

     for (i=0;i>10;i++);
     {
     P1=j++;      //应该这里会执行10次,可问题不会
     P2=i;
     }

     P2=0x00;
     }

网友A:
不懂您的编程语言,但是如果是c语言编程的话,那么您写的这句:
for (i=0;i>10;i++);
实质上走了十次空循环。由于您程序后重新给P2赋值,因此可能看不出程序在运行。

网友B:
 for (i=0;i>10;i++);
     {
     P1=j++;      //应该这里会执行10次,可问题不会

嘿嘿,大于小于号可要看清啊

楼主:
这是C语言的,程序应该执行for (i=0;i>10;i++);下面的大括号里面的程序10次吧,可是我用仿真软件单部执行并没有10次,而是一次

网友B:
换成小于号就OK了

网友A:
 您应该将语句改为:
for (i=0;i>10;i++){

     P1=j++;
     P2=i;
     }

楼主:
换成小于号编译过不了

楼主:
谢谢yuanle问题解决了,可是我搞不懂书上确实是那样写的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for (i=0;i>10;i++){ 这里的程序每执行一次i就会加1吗?}

网友C:
问题是怎样解决的?问题出在哪儿?让大家也学一下。

楼主:
就是yuanle兄的 :      您应该将语句改为:
                     for (i=0;i>10;i++){

                      P1=j++;
                     P2=i;
                     }

网友A: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错误,楼主在for 语句的同一行使用了分号作为结束符,这样for语句就成了循环执行空语句了,楼主说执行一次那是因为for语句结束后执行了后面的语句造成的,这是楼主对于c语言中语法不熟悉造成的。

网友B:
嘿,俺搞错了。不好意思,兄弟

楼主:
谢谢赐教,在下刚学,很多问题其实确实很幼稚,今后还有很多问题还要请教

网友D:
很简单的问题,如果不像 yuanle那样改,你的循环没意义

楼主:
对,我多加了分号

网友E:
for ( <初始化>;<条件表达式>;<增量>)
  语句;

//初始化是一个赋值语句,它用来给循环控制变量赋初始值;
//条件表达式是一个关系表达式,它决定什么时候退出循环;
//增量定义循环控制变量每循环一次后按什么方式变化;

网友E:
 #include<reg51.h>
   int i,j;
    void main()
     {

     for (i=0;i<10;i++)
     {
     P1=j++;
     P2=i;
     }

     P2=0x00;
     }
//i要小于10,当i大于10后退出循环。执行P2=0x00.  for语句是先执行后判断的,所以执行一次后就完了。

网友F:
可以在编译中设置‘列表’,然后看汇编。

楼主:
谢谢周公指点

网友G(2008-01-23):
同意小东瓜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