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rio 的标准CAN接口 请教trio技术支持

楼主(2007-09-10):
我在看说明书的时候看到:
    MC206具有广泛的通讯接口能力,在标准模块上有2个RS232串口、1个RS485接口,1个TTL形式的接口,1个USB接口和1个标准CAN接口。如果CAN总线没有连接扩展I/O模块,可以选择该口用于与其他设备进行CAN协议的通信,或者可以将该端口设置为运行DeviceNet协议,使控制器作为DeviceNet的从站设备与其它DeviceNet主站设备进行通讯。

        不加子板,MC206本身也能通过那个个标准CAN接口与其他设备(CAN,DeviceNet)通讯吗??
        在此迷惑了。那CAN子板P290不就没用了吗??
        另P290 与 P293什么区别???
        难道是P290只能用作can通讯做从站而无轴控制能力???那不与控制器本身带的标准CAN接口功能重复了吗?????/

网友A:
MC206本体上带的CAN接口主要目的是与外部设备进行通讯用的,而不是用来控制轴运动的。P293(P290)是专门针对轴控制功能而特殊开发的具有一定协议支持能力的接口子板,通过该子板可以和大多数具有CAN接口的伺服驱动器连接控制。而MC206本体上的CAN接口则没有这个功能。
另外P293是P290的升级换代产品,目前P290已经停产,只可以订购P293。

网友B(2008-03-19):
请留下您的EMAIL。我把英国人的回复发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