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irmware Memory checksum disabled.是怎么回事

楼主(2007-09-10):
我自制了一条下载电缆,在和PC连接下载画面时,触摸屏在自检时出现了这个问题:
firmware Memory checksum disabled.

是怎么回事啊?是不是我的电缆线有问题还是后面的拨码开关设置不对啊?

我的拨码开关是:1,2,4,7,9为ON.

请各位给予指教!!!

楼主:
对了,我用的是HITECH,PWS1711-STN

网友A:
出现这个提示表示你的1711中没有程序,请重新完整下载一遍程序就可以.

楼主:
可是我的1711本来就是空的,我在向里面下载程序时,根本就没反映.只提示我通讯超时.应该是什么原因呢?

请DX多多指教!!!!

网友A:
通讯超时的情况一般都出现下载线上,请检查下载线是否准确.
PC------HMI
9PIN----9PIN   25PIN------9PIN
2--------3       2---------2
3--------2       3---------3
5--------5       7---------5

网友B(2008-10-21):
1711中是没有程序,所以下载程序成功就不会出现firmware Memory checksum disabled.
但问题是你下载的时候

1.下载线不对 (可依照上述的连线方式连接,不过PC侧9 PIN?的7~8要短接,25PIN的4~5要短接,?)

2.PWS1711在系统(BIOS)要设定下载的位置是COM1或COM2,这里没选对也不会下载成功(这里很多人都没注意)

3.电脑本身串?是坏的

4.您的PWS1711 COM1或COM2的串口坏了,不过两个都坏机会不大

网友C(2010-10-22):
请高手指教HITECH,PWS3261-tft出现firmware Memory checksum disabled.是啥意思?下载程序时触摸屏后的拨码开关如何设置?感谢

网友C:
求助PWS3261下载程序时,触摸屏报“不正确的模式 ,请检查H/W和S/W设置”我应如何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