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直流拖动相关问题 (高手请进,求精,求教)

楼主(2007-09-10):
1,直流调速器25号触发脉冲没有,也更换过电源板,CUD1板,底板接口板和数据线. 无效
2,轧机启动低速时(如10M)卷取机有掉张现象,表现为不稳定,但速度达到25M以后不会有问题.卷取机为双电机串联,本想调小P或调大I值试试,但考虑是双电机,一切工作不好影响另一个,所以暂没试.大电机也确认有上速问题缺欠一个25号脉冲,小电机正常.  当用单电机(小电机)仍有这个问题.
.
3,开卷侧:通过编码器测线速度和计算卷径,编码器信号是进入直流调速器编码器输入端后再进行连接计算的.现象是:每换一个新编码器只能用一个月左右时间,后出现卷径掉卷径现象,也即每次起车时卷径会从设定值下降(如从1400降至900,当实际卷径到900时一切又恢复正常)?编码器为:KOYO:TRD-GK1000-RZ   此编码器应是增量型吧.

如有需要可联系:13330292687    本电话为求助而公开,望无关情况勿扰!!!

楼主:
无人问精???

今天我去用示波器观察了一个电流波形,,发现一个奇怪的事,电流波形里面看起不缺脉冲,,,但为何用模拟运行就缺25号脉冲呢?

网友A:
你表述的有问题,直流调速器是两象限还是四象限的,张力反馈采用的是何种方式,旋转编码器测量的信号进入调速器只是对其速度进行反馈调整,张力的调整是靠plc还是其他。ok,请说清楚。我不知道你想表述啥。能提供详细点吗。

楼主:
TO:杨振
不好意思,没读过多少书,不会表达.

调速器为四象限
张力是电位器给定,张力是卷取于主机(轧辊)建立
电机编码器测量信号进入调速器是进行速度反馈.另外还有一个编码器是线速度编码器,检测线速度和计算卷径,并把通过处理将速度加给卷取机,因为机组速度给定是主机速度,带材从轧辊出来变薄,所以线速度高于主机速度,那么卷取机速度实际大于主机速速但等于线速度.

工作过程:开卷机与主机建张, 卷取机与主机建张, 带材经开卷进和主机,再到卷取.   穿带结速后即建张,运行.起车加速稳定到低速(比如10M速度).运行时,卷取侧本来张力把带材已崩紧,但突然感觉失张一样,松一直,又崩紧,造成带材断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