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WEINVIEW触摸屏添加位图

楼主(2007-09-10):
在人机界面上如何添加图片到位图库了?请高手指教哦!

网友A:
加我的QQ;331790817,我告诉你,不复杂,但步骤比较多,留言不方便

网友B:
参考一下手册

网友C:
先新建一个图 之后在保存到你建的位图或者向量图里 比较方便的!

网友D(2007-11-23):
在添加位图之前,将所加图片经过图形处理软件处理成BMP格式保存好待用,然后按以下步骤操作,打开菜单[图库]—》[位图库]-》[调用位图库]然后弹出一个位图库对话框,点击新建位图库按钮,输入你要建立的位图库的名称,然后点添加位图按钮,在弹出的对话框中输入位图的编号,名字,状态数后按下一步,弹出获取位图对话框,点浏览按钮查找你事先保存好的位图,(注,位图格式不对将不能建立)点完成这样一个位图就建好了,只要你找到你建立的位图库中的位图就可应用到你的页面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