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力远程抄表系统

楼主(2007-09-10):
                                   热网远程抄表自控系统

                            北京威控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BEIJING VCONTROL TECHNOLOGY DEVELOPMENT CO.,LTD.
一、前言
我国北方地区冬季目前普遍采用集中供暖方式进行供热。热电厂通过城市高温供热管道将热水、热气、蒸汽送至各居民小区、企业中的换热站和蒸汽调压站。在换热站和蒸汽调压站,高温管道(以下简称一次网)中的热水或蒸汽与进居室暖气片(以下简称二次网)的热水或蒸汽通过换热器交换热量。经过换热后,二次网中热水流入各居室中。在以上过程中,供热调度部门需要对分散在不同地理位置换热站中温度、压力、流量、液位等参数集中实时监视,控制换热站中各设备的运行。同时,根据从现场监测到的各换热站运行参数,调节热电厂运行工况,保证冬季整个供暖的稳定运行。

我国现行的热力站运行管理仍处于手工操作阶段,影响了集中供热优越性的充分发挥。主要反映在:缺少全面的参数测量手段,无法对运行工况进行系统的分析判断;系统运行工况失调难以消除,造成用户冷热不均;供热参数未能在最佳工况下运行,供热量与需热量不匹配;运行数据不全,难以实现量化管理。搞好城市集中供热工程,必须要全面提高供热技术水平。因此,建立基于GPRS无线网络的自动监控系统,来实现各换热站和蒸汽调压站现场参数的采集、调度室与各换热站和蒸汽调压站的数据实时通讯控制,可以很好的解决上述缺点,可以有效提高供热系统的自动化控制水平,并且能很大程度上提高供热行业的管理水平。供热工程中的自动控制对于保证供热系统优质供热、安全运行、经济节能、环境保护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二、系统方案
整个热网远程监控系统如图所示由三部分组成:现场换热站控制部分、GPRS数据传输部分、调度室数据中心。通过GPRS RTU与仪表的数据交互。同时RTU采集传感器发来的数据完成相应控制功能。GPRS RTU在收到传感器发来的数据会立即转发到数据中心。

(1)现场RTU采用北京威控科技的RTU-2600,将各工艺参数实时采集后通过GPRS通讯网络将数据送往数据调度中心;同时,还可通过该RTU接收调度中心的指令。
RTU-2600系列 可编程远程测控终端

特点:
…可编程特性、方便二次开发…
…采集、控制、通讯集于一体…
…丰富的I/O资源及通讯接口…
…具有GPRS/CDMA无线功能…
…抗干扰性强、工业隔离设计…

RTU-2600系列可编程远程测控终端将采集、控制、通讯三种功能合为一体,特有的嵌入式设计可大大节省安装面板空间;集成强大的通讯能力:可通过以态网、卫星、GSM/GPRS/CDMA1x、无线电台、PSTN等方式使数据传输更加便捷;特殊的编码器、脉冲捕捉、高速记数、PWM输出等功能可以为您提供更高一级的控制支持;高速达40M的CPU并支持串行Flash内存扩展技术;提供了方便的二次开发C语言平台,您可以开发各种复杂的算法并且可与组态软件的无缝连接。

RTU-2600系列 产品规格表
型号 I/O精度 DI DO AI AO 通讯接口
RTU-2600 12bit  16路 8路 8路 2路 10Base-T
RTU-2610 12bit 16路 8路 8路 2路 GPRS/CDMA
RTU-2620 12bit 16路 8路 8路 2路 无
RTU-2630 12bit 16路 8路 8路 无 10Base-T
RTU-2640 12bit 16路 8路 8路 无 GPRS/CDMA
RTU-2650 12bit 16路 8路 8路 无 无
注:表中10Base-T为以态网通讯接口

RTU-2600系列 产品特性表
名称 参数
Flash 512 K
Sram 256 K
后备电池 3 V带座纽扣电池,支持RTC和SRAM
串口 1个RS-485,3个3线RS-232或者1个3线和1个5线RS-232, 可选TTL
实时时钟 有
看门狗 硬件看门狗
电源 9-36 V DC,1.5 W~3 W,反接保护
无线模块电源:9–36 V DC,160 mA Max @数据收发模式
10 mA Max @不在线模式
工作温度 -40°C~+70°C
工作湿度 5~95%,不结露
I/O 连接器 可插拔端子,3.50 mm,16-24 AWG,300 V,8 A
尺寸 114 X 80 X 20 mm
串行Flash 2/4/8/16/32/64M 可扩展(选配)
编码器输入 1路, 24 V DC,复用数字量输入(选配)
PWM输出 2路, 24 V DC/500 mA,复用数字量输出(选配)
其他 预留LCD和Keypad接口,支持使用Dynamic C语言集成环境进行二次开发,硬件整体光电隔离,

(2)GPRS数据传输部分在对RTU-2600进行配置时预先输入数据中心的固定IP地址RTU-2600收到采集上来的数据后,把这些数据送到前面设置的IP地址网络服务器中,通过端口映射转发到数据中心服务器。RTU-2600发送数据的过程为:数据送到中国移动GPRS网络中,然后再经过Internet,最后在数据中心通过ADSL进行接收。
(3)调度室数据中心 由ADSL MODEM、网络服务器、防火墙、数据中心服务器、工作站。数据中心服务器通过ADSL Modem接收来自各换热站的数据,并对数据进行存储、历史趋势分析、报表打印等,其中一部分数据还传送到全厂MIS系统。

三、系统网络
该系统主要是通过GPRS RTU和移动公司GPRS网络来完成。RTU主要完成与调度中心数据传输转发的任务,同时也是与移动GPRS网络的工作接口。主要设置的参数如下:
(1)本方案是通过Internet(CMNET)实现的,这样用户的实现成本比较低。如需要高可靠性数据传输。中国移动为这种应用提供了直接接入GPRS网络的方式。网络服务器通过ADSL+DNS动态域名接入INTERNET。各热交换站点数据由DNS服务器路由到Internet网络,监测点RTU采用移动数据业务专用的SIM卡(APN为CMNET)。采用这种方式组成点对多点网络具有实时性好、造价低的特点,但安全性方面比较欠缺,可以通过防火墙增加安全性。
(2)数据发送目的地,即数据中心服务器域名。
(3)与RTU的接口参数,包括波特率、停止位、奇偶校验、数据位、流控制。
(4) RTU-2600对于不同地区GPRS网络质量的一些参数配置。
数据经RTU发送到移动GPRS网络上的CGSN后,移动的GPRS网络与Internet有通道接口,因此,移动CGSN服务器可将数据经Internet再转发到数据中心服务器。
移动GPRS网络传输送来的各换热站数据经DNS域名,通过ADSL Modem信号解调经防火墙检测后送达网络服务器,再将数据包转发到指定的数据中心服务器上进行数据接收处理,与此同时数据中心服务器担负着向各换热站发送相应控制指令

网友A(2011-04-18):
石家庄亿邦科技有限公司-----远程集中抄表系统

        由于集中供热系统热表数量巨大,人工抄表这一看似经济的数据采集方式的弊端日益暴露。抄表工作量大,且不可避免的误抄时有发生,这无疑将给热力公司带来损失。采用现代通讯方式,进行集中抄表,让您足不出户就能够拿到及时准确的热表数据。在计费的同时,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做到对整个系统的监测。目前最常用的采集数据方式为M-BUS网络采集。M-BUS是为了满足各种测量仪表联网和远程抄表的需要而开发的一种现场总线,可用于水表、电表、气表、热表等测量装置的自动抄表,目前在智能计量仪表领域已取得了广泛的应用,并已成为欧洲标准。在我国,随着楼宇自动化和家庭远程抄表技术的应用,M-BUS作为一种低成本、简单可靠、开放的通讯总线,也逐步得到了计量仪表生产厂家的广泛支持并逐步得到推广使用。 M-BUS是一种主从式、半双工的总线系统。M-BUS由主机(如PC机及电平转换器)、一些从机(如超声波热量表、电表、水表)和2线电缆组成,如图2所示。通信过程完全由主机控制,从机都以并联形式连接到电缆上。M-BUS总线是采用异步串行通信协议,采用主一从结构,波特率为300——9600B/s,而且从机之间是不能互相通信的。 M-Bus系统最大的优点在于通讯系统不用消耗热量表电池的电量,通讯耗电量由主机提供。这样就保证了热量表电池的使用寿命不受数据通讯的影响。此外,采用M-Bus总线系统能够节省线材,最大程度的降低布线成本。同时,M-Bus系统线路布线方法灵活多样,能够采用总线型、星形、环形等多种拓扑结构,从而适应现场复杂的安装环境。 M-BUS系统最大传输距离为1000米。可以将亿邦M-Bus采集器安装在小区内(如下图所示),在小区内组建以亿邦科技采集器为中心的M-Bus总线系统。如果小区较大,可采用每栋楼安装一个采集器,或者几栋楼共用一个采集器。采集器在与主站计算机进行通讯,其通讯方式采用中国移动的GPRS无线网络。采用这种通讯方式,主站电脑可以设在小区换热站或者热力公司内。亿邦科技M-Bus采集器安装在住宅楼内,可以选择每单元或每栋楼配备一台亿邦科技M-Bus采集器,采集器通过亿邦科技的GPRS DTU连接到供热公司的主站电脑上。每个楼层的热量表用M-BUS总线连接起来,M-BUS共有六路,每路可以传输60个热量表的数据,一个M-BUS理论上可以传输300个用户数据,经过亿邦实地测试一个M-BUS传输200以内的热量表数据可以达到最好的性能 。

m-bus 集中器 抄表系统简介
M-Bus 是 Paderborn 大学的 Dr.Horst Ziegler 与 TI 公司的 Deutschland GmbH 和 Techem GmbH 共同提出的,专门用于公共事业仪表的总线结构,称 Meter-Bus,简称 M-Bus。

M-BUS 总线是一种欧洲的 2 线制总线标准,是专门为消耗测量仪器和记数器传送信息而设计的数据总线标准,一种通讯线路,专门用于远程抄表的高可靠性、高速、廉价的家用电子系统总线。
M-BUS 简称仪表总线,是一项由欧洲引进的专为自动抄表系统设计的总线 标准,目前已被国家建设部纳入行业标准。它具有两总线无极性,布线无拓扑要求,总线自供电,抗干扰能力强、中继级数多、带终端级数多,简单、可靠等一 系列优点,是目前自动抄表系统应用的最好的总线标准。
M-BUS 系统采用半双工异步通讯,传输速率:300Bps—9600Bps,总线 连接方式可用任意形式的拓扑结构。传输距离较远,由超声波热量表内独立锂电 池供电,外部电源断电不影响其独立工作。 采用 M-BUS 总线施工方便,运行可靠,在欧洲广泛应用于抄表系统。

功能特点
1 、集中器带有M-BUS、RS232,RS485接口分别与M-Bus仪表和抄表主站或控制器连接
2 、单个集中器最多可连接M-BUS仪表360台(六路通道,每路接表60台)
3 、热量表与集中器的通讯连接,采用消费类仪表国际标准M-BUS(Meter-BUS,EN1434-3),按照树型总线连接
4 、采用普通的两芯电缆连接,同时完成数据通讯和提供通讯电源的功能,最大传输距离可达1000 米。
5 、不用区分极性。降低了施工成本,简单易用。
集中抄表系统
GPRS无线集中抄表系统是由亿邦科技有限公司开发的基于GPRS无线传输的系统。本系统主要有集中器、DTU、中心服务系统组成。本系统可以实现如下功能:在任意一台运行中心系统软件的电脑上可以集中显示每个用户的温度、热量、流量表状态等数据。本系统具有采集数据准确、系统安全稳定、简单操作易于使用等优点。

型号介绍
集中器型号包括HS1101,HS1101B,HS1102A 和HS1106B 四种种型号。
2.1 HS1101A 型为单路无通讯协议转换型,该型号提供M-BUS 接口和RS232 或RS485 接口,只支持数据透传,直接通过RS232 或RS485接口发送读表指令。最大连接仪表数量为60 块。
2.2 HS1101B 型为单路支持标准MODBUS 协议型,用户可发送标准MODBUS 协议指令读取仪表数据。最大连接仪表数量为60 块。
2.3 HS1102A 型为多路(最大6 路)无通讯协议转换型,提供可选的1至6路,最大连接仪表数量为360 块。
2.4 HS1102B 型为多路(最大6 路)支持标准MODBUS 协议型,用户可发送标准MODBUS 协议指令读取仪表数据。最大支持仪表数量360 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