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互联
PA仪表怎么设地址?

楼主(2007-09-10):
几个PA总线仪表挂在PA分线盒上,再接到COUPER 上。 请教怎么给仪表设地址?用专用软件在上位机上,一个接一个的把仪表连上,识别,分配地址?本人没调试过。

网友A(2008-07-18):
在COUPER的参数化报文参数里设置PA仪表的地址。

网友B:
看看PDM的帮助。

网友C(2008-08-22):
上海电热器材网 www.dryqw.com
联系人:赵忠媛 丁传勇
电 话:021-51575233 021-5157234

QQ:980487776
MSN:mkyd_zzy@hot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