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弹簧的最大伸缩量选择何种传感器

楼主(2007-09-10):
重物在高度250mm处自由落体,冲击一个弹性物体,进行弹性试验,最后重物静止在弹性物体上面,想测量重物到达的最低点,也就是弹簧的最大伸缩量。目前我们选用的是激光位移传感器,1秒钟能采集1000次,但测量精度还是达不到,请问各位高手:还有没有更好的测量方法和更高精度的传感器。

网友A:
你可以给各个传感器厂家打电话,让他们给你选一下。又如:KEYENCE传感器,BANNER传感器和施克传感器。

网友B:
1.提高采样频率;2.使用峰值保持算法。

网友C:
什么精度要求?

网友D:
用光学吧.压缩量投影在感光纸上.某个位置启动闪光灯,并延时一定时间关灯.

网友E:
周工说的不错,检测仪表带峰值保存就好了。

楼主:
谢谢各位,问题已解决,传感器精度1秒钟采集1000次够了,之所以采集的数据不准,是因为用VB编程时用TIMER控件,虽然interval设定为1,但实际上50多毫秒采集一次,造成误差,采用QueryPerformanceFrequency后,实际上能达到1MS的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