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Schneider)PLC
PLC伺服控制模拟系统型号选择的问题

楼主(2007-09-10):
公司欲搭建一个模拟平台以便开发使用
伺服电机和控制器都有了
施耐德的LXM05A
现在就是PLC不知道该选什么好(要有CANopen总线功能的,因为伺服电机都要求通过CANopen总线控制)
是该选择以后生产设备用的还是专门买一个呢?
PLC容易损坏不?要是容易坏就专门买个便宜些的,要是不容易就直接用做设备用的。
麻烦大家指点下,最好是能提供个具体的型号。

网友A:
既然伺服电机都选了施耐德的,那PLC也选择施耐德好了,施耐德全系列PLC都可以支持CANopen主站功能。
小型的Twido系列虽然成本低,但是功能一般;中型的M340系列有很好的Unity软件平台,不过目前还不开放与第三方品牌产品的CANopen通讯功能;Micro和Premium使用同一块CANopen通讯卡,CANopen组态使用第三方的Sycon软件,兼容性和稳定性都比较好,可以考虑一下。
实际选型还须根据设备的其他要求以及成本预算而定,建议寻找有足够技术实力的施耐德系统集成商/代理商合作

楼主:
谢谢丁老师的回答
我们考虑也是买施耐德的
以后设备中选的是M340
就是怕在实验的时候把PLC损坏了。
另外M340的“不过目前还不开放与第三方品牌产品的CANopen通讯功能”是什么意思?

网友A:
PLC一般说来还是比较结实的东西,只要实验时正常操作,坏的概率不大,所以没有必要太过担心。
M340的CANopen组态是在它的编程软件Unity Pro里完成的,所以第三方品牌的产品未必能够添加进去。而Micro和Premium则采用Sycon软件组态,开放性更好。不过如果你没有添加第三方产品的话选M340就足够了

楼主:
哦····
明白了···

网友B:
我用MICRO和PREMIUM都做过跟LXM05A的通讯,用premium+can卡带了12台LXM05A和5台ATV71效果挺好的。可以放心使用

楼主:
我们打算用M340带35个电机+70个左右IO量
不知道有没有关系~~~~

网友C:
你把月亮踢成方的,我就告诉你答案!呵呵!

网友D(2008-09-13):
支持丁老师的意见, 本人不是很了解can总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