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标准模拟电压、电流信号怎么实现无线发送

楼主(2007-09-10):
如题,万分感谢,无线发送距离:5米左右

网友A:
距离如此的近,有此必要吗?
无线数据的传输,是为了满足工业现场布线不方便的地方,有一定的距离。

确实需要,那就需要买如下设备:
1、数据采集器;
2、无线数据传输/接受模块

1和2之间通讯,2再把数据传输到远端,提供给远端采集器。

2有多种方式,电台,GPRS/CDMA

楼主:
 日月剑: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9-10 17:33:00
    距离如此的近,有此必要吗?
无线数据的传输,是为了满足工业现场布线不方便的地方,有一定的距离。

确实需要,那就需要买如下设备:
1、数据采集器;
2、无线数据传输/接受模块

1和2之间通讯,2再把数据传输到远端,提供给远端采集器。

2有多种方式,电台,GPRS/CDMA

-----------------------
有必要,请问什么数据采集器,对通讯是门外汉,能否详细一点,方便留联系方式吗,我的邮箱:hg22331144@163.com

网友A:
“数据采集器”——按照你的需要,带通讯输出的电流电压表,适用于点数较少情况下;如果点数多,可以采用多回路的数据采集模块,或者PLC模块等等。
021-54807896
QQ:329360862
shihonglai@hotmail.com
info@shlauto.com

网友A:
美国邦纳的最新款“DX80”远程无线传感器网络系统,可以解决你这问题。

网友B:
是个托吧?、

楼主:
(版主去掉多余的话)。我们给东风汽车做一个项目需要这个东西,然后来这里请教大家,怎么成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