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上海做HONEYWELL的集成商??

楼主(2007-09-10):
 HONEYWELL监控软件SCADA plantscape scada R400 3000点 开发版 (含EP-RPR01K 3套),含OPC软件,上海有集成商可以做相关软件供应与集成的,请联系,有项目急需合作。

MSN:yangyu-baba@hotmail.com(请注明 工控网)

网友A:
上海Honeywell公司就做PLANTSCAPE  R400,不过采用的硬件是HC900,不知你要用这套软件联什么自控设备,不过只要第三方产品提供OPC SERVER就可以联上去,PS4.0本身集成了OPC SERVER和OPC CLIENT,

楼主:
我是做计算机系统集成的,对工控不懂,只是有一个单子包含这2个软件,想找一个合作伙伴

网友A:
一般来说,如果采用SCADA的话,我想可能设备比较分散吧,关键你要知道你所连接的设备是什么?采用的通讯方式和协议是什么?OPC是工业控制领域的一个通用协议,这样你不需要知道设备内部的情况,只要符合OPC规范,提供标准接口,那么所有的设备都可以互连,很多情况下,采用这种方式把控制系统的参数送到数据库中,然后再编制软件实现你的功能,比如MIS系统,ERP系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