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相电度表一会正转,一会反转是怎么回事?

楼主(2007-09-10):
我单位装了一新的电度表,DT862-4,配接电流互感器,检查接线没错,前天接的,走了两个字,今天看,发现三相电度表正转,过一会再看又是反转,请问各位老师,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A:
接线错误.

网友B(2009-02-20):
我现在也遇到了这种情况,电度表接线反复查了也没问题,也找了其他电工来看过,他们也不知什么原因。请高手指教。

网友B:
电度表型号是DT862-4 ,电流互感器型号是LMZJ1  变比为200/5,安正常相序接线电度表反转,电压线A和B相互换后电度表有时正转有时反转。不知什么原因?     请各位高手指教。

网友C:
电表有本身有没有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关于电表有本身有没有问题?

有可能你把另一相接反了,有时没有用这相的电就是正转,当有用到这相电时就反转了.

网友E:
应该是接线有问题,请仔细检查一下接线

网友F:
接线错误,电源相序跟互感器的相序不一样

网友G:
电度表也会反转啊   那不是越转却少   总表是这样的话就省钱了

网友H:
电表一会正转一会反转,是因为电流线圈和电压线圈虽然线序对了,但电压线圈A相C相弄反了,A相的电压C的电流,同理  C相的电压A的电流,当三相负载不平衡时,A相大时正转,C相大时反转( 比如说)

网友I:
五楼的意见值得参考。

网友J:
你用没用电容补偿器啊 要使用了就是过补

网友K:
引用 网友H:
电表一会正转一会反转,是因为电流线圈和电压线圈虽然线序对了,但电压线圈A相C相弄反了,A相的电压C的电流,同理  C相的电压A的电流,当三相负载不平衡时,A相大时正转,C相大时反转( 比如说)

电度表电压线圈相序和电流互感器的相序一定要一致。否则计量不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