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用DOP57和TP04组成两个屏控制一个PLC,请问TP04的内部存储器MODBUS地址如何定义?

楼主(2007-09-10):
想用DOP57和TP04组成两个屏控制一个PLC,请问TP04的内部存储器MODBUS地址如何定义?

网友A:
没明白你的意思,TP04文本不象触摸屏,没有自身内部存储器呀。文本中设定的都是PLC内部的存储器,所以没明白你问TP04的内部存储器的MODBUS地址如何定义?不过以上为个人想法,具体你可以打台达在大陆的中达电通公司的技术支持电话寻问。

楼主:
谢谢楼上的答复!

我是想模仿HMI例子里两个HMI控制一个PLCD的方式,但是找不到
TP04文本自身内部存储器的地址

网友B:
如果就2个屏而PLC的485通讯口又没有用的话你直接一个屏用232通讯,一个用485通讯的OK了,

楼主:
为什么台达的人不出来说明一下

网友C:
dop==>PLC,,232    tp04===>PLC  485

楼主:
PLC--HMI有三十多米远,而且当初没放那么多线,想两个HMI及PLC都用一个485口

网友D:
用一个屏不是更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