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源

楼主(2007-09-10):
我想用裂相的技术,给伺服驱动器供电.这样做可以吗?伺服电源是三相220V.我家中只有单相220V用什么好的方法解决.

网友A:
小功率(<0.8Kw)伺服驱动器可以用单相AC220V供电;大于>0.8Kw及以上的,用三相AC220V供电好,一来电源可以三相平衡,二来发挥伺服驱动器的驱动能力。

网友B:
在家做伺服,得注意安全!

比如三菱的小功率伺服可以220单相,或三相使用。单相使用就是直流母线脉动大,有效电压低。

网友C(2008-12-02):
大于0.8KW用三相AC220V供电的伺服如果用单相AC220V供电,会工作吗?是不是有相应的报警信号出来呀?

网友D:
试过2KW的,空载可以正常运转的,据说和三项供电相比,扭矩会下降不少。

网友E:
伺服驱动器可以用单相AC220V供电             大于0.8KW有的伺服.会工作.. 有的就不行...

网友F:
小功率的可以用单相的

网友G:
功率小的可以直接不用三相,不过记得不要带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