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控制液压油的温度在50度?

楼主(2007-09-10):
我想控制液压油的温度在50度,偏差5度,超过上限就驱动冷却器进行冷却,不知道有人做过这样的控制没,请指导一下,用什么样的温控器?thenotin@163.com

网友A:
这个应该不难吧 用继电器输出的温控仪就可以.传感器用PT100的铂电阻.输出常闭,再接个接触器放大.

网友B:
用继电器输出的温控仪

网友C:
用继电器输出的温控仪就可以

网友D:
同意楼上

网友E:
用AI-508AL2, 带继电器输出的温控仪

网友F:
这个简单,搭个5块钱的电路都能解决问题!

网友G:
用厦门安东电子的LU-906KJ1,带继电输出的温控仪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