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盘车控制

楼主(2007-09-10):
现在在做一个空压站程序,涉及到开车前盘车的控制。因为是利旧项目,所以没有盘车的任何资料,只知道是个电机驱动的盘车。想问一下:盘车的控制应该都差不多吧?盘车的速度大概是多少转/min?有知道的请帮个忙吧。谢谢~~`

楼主:
没人知道吗?

网友A(2009-05-07):
其实盘车相当于一个电机,主要起缓冲作用。我们那是汽轮机跟发电机之间用的盘车连接,主要是刚开始起机的时候让发电机缓慢转动,放置突然转速太高而损坏设备。盘车的转速时200转/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