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取下安川变频器网线线序

楼主(2007-09-10):
有几台安川变频器,根据客户需要,将面板取下装在柜门上
但是不清楚什么线序,请各位大侠帮忙!谢谢

网友A:
2-TX,4-RX,6-OP1L,8-OP2L,7/9/11-Vcc,1/3/5-END,10-+12V,
12-VPP,13/14-空.

网友B:
   买根网线就可以呀......2元一根...电脑城有的是

楼主:
我想知道两头分别用什么颜色的顺序
水晶头的,谢谢

网友C(2008-12-14):
直连的就可以了(T568B 线序),网线不要超过3米,否则会供电不足,小操作面板不显示数字。

         插头脚号    网线颜色

    1 ———— 橙白
    2 ———— 橙
    3 ———— 绿白
    4 ———— 蓝
    5 ———— 蓝白
    6 ———— 绿
    7 ———— 棕白
    8 ———— 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