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一边为5V,一边为24V的光电耦合芯片吗?

楼主(2007-09-10):
要做一个设计,需要用到光电耦合的隔离作用。
设计中一边为5V输入,另一边为带动的24V负载。
在此,想请教一些各位,有一边为5V,一边为24V的光电耦合芯片吗?
有的话能告诉型号吗?
或者能实现这种功能的光电耦合电路也可以呀。
谢谢!

网友A:
这样的光耦有N多,随便给出几个:PC507,TLP521,PC817,PC504,PS200B....

楼主:
谢谢,周公。
第一次接触光电耦合,不是蛮懂,学习学习。
查了周公你列出的几个芯片,好像导通后Vce为5V呀,若是想导通后Vce电压为24V,有这样的芯片吗?或者是不是要设计一下电路呢?
问题蛮弱弱的,各位见笑了。

网友B:
串个电阻就行了

楼主:
请问有没有可以参考、学习的电路呀?^_^

网友C:
楼上‘周公’,这个笔名我已经注册,而且使用许多年,请勿再用。麻烦一家子换个更好的笔名。 我对楼主的问题的回答是:基本上所有光偶都可以、现在也都是这样用。电路上只是初级限流,次级耐压够就可以。

网友D:
冒名的也有?

网友E:
电路上只是初级限流,次级耐压够就可以,学习了.

楼主:
谢谢各位,学到很多。

网友A:
抱歉"周公":--自己给自己抱歉--没有冒名的本意,"系统会自动为您注册"它就发出去了!我和系统都在做梦!--换个笔名跟大家聊.再见"周公";再见一家子!

网友A:
楼主"设计中一边为5V输入,另一边为带动的24V负载"这样的要求很简单:比如:TLP521 5V输入串个200欧电阻,输出就直接接负载,负载接24V.这时,只要有5V输入,另一边负载上的电压就是24V--请注意负载电流--"导通后Vce电压为24V"?NO,导通后Vce会很低的.

网友F:
问一下那个TLP521的带负载的能力是多少?

网友C:
大宝啊?天天见!

网友G:
哈哈,周公也有人冒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