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rofibus主从通信问题

楼主(2007-09-10):
小弟才接触通信,有几个问题请教:
主站:S7300 CPU315-2DP 从站:S7300 CPU313+CP342-5
从站→主站(传送数据)
⑴风机运行参数(转速、电流、温度) 共9个字
⑵风机状态参数(就地/远程、运行、故障) 共1个字
主站→从站
⑴设置参数(频率) 共3个字
⑵控制指令(开/停)共1个字
请问:①组态好从站后怎么组态通信接口区?参数包括(DI、DO、AI、AO)要选那种模块插如CP342-5中?
      ②从站是不是必须要用FC1、FC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