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急!在wincc6中,如何实现文件的复制

楼主(2007-09-10):
在wincc6.0的c脚本中如何实现EXCEL文件的复制,即从一个文件夹复制到另一个文件夹,

网友A:
1 调用API函数实现
2 编写程序,利用Fwrite,fread函数实现
3 编写批命令文件,然后在Wincc中调用。

楼主:
c脚本里如何调用API,用批处理,怎么处理黑窗口的问答题

网友A:
在C脚本中如何调用API,请参照组态手册1.
批命令,您为什么要让指令显示呢?应该使用Echo Off

楼主:
谢谢,利用API的copyfile()函数可以吗?,批处理我做过,我是不想出现黑窗口,不是命令,有办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