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老是炸变频器???

楼主(2007-09-11):
大家好我是新手有问题请教,我公司一车间放了四台搅拌机,这其中有两台老是炸变频器,我们的变频器是台安的,我拆开看过每次都把熔断二极管烧坏了,有时还把PCB上的印刷电路也给烧坏了,设备厂家也来看过找不到原因,我们的零和地线是共线的,但我们的搅拌机地线都是单独埋放的地线并没与零线混线,而且隔壁的车间的搅拌机却没有出现过这类问题

网友A:
检查电机,电缆绝缘,变频器环境湿度,灰尘等。

网友B:
变频器是多大的? 设备震动大吗

网友C:
从现象判断你的变频器的输出端应该存在短路的情况

网友D:
环境和电机问题

网友E:
两边車间搅拌的原料一样吗?炸机这边的原料中是不是有什么腐蚀性、挥发性、可燃易爆的成份。

网友F(2008-07-28):
3楼说得有理,前几天单位一台abb变频器模块坏了,电机引线接壳引起

网友G:
楼上的说得对,好好查一下线路和电机,电机拆开查.

网友H:
有句话叫"没病不死人",依据楼主之描述问题所在应该在变频器质量之外.

我认为根本的解决办法是重新穿线,所有连接点都做一次.

如果想证明此事,将隔壁的变频器换过来实验一下就知道是变频器的事情还是外围的原因

网友I:
肯定是有问题的啊,很多因数的,多看或许能有效解决!

网友J:
你看看你旁边车间的电源和这几台的电源是不是共用的?如果不是就有可能是电源引起的。当然,还有可能就是车间的湿度和腐蚀性引起。

网友K:
可以分析出来的 ,如果只是炸IGBT及驱动电路的推挽电路,那么就是IGBT引起的,如果连后面光偶也穿了,辅助电源限流电阻也坏了,可能是环境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