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人急急,,,,,,,,,

楼主(2007-09-11):
变频器对温度探头干扰。
有没有好的办法。[谢谢关注中

网友A:
1.分开布线
2.温度检测线用屏蔽线.

网友B:
同意楼上的

网友C:
 接地要良好

楼主:
有没有其它的方法,
关注中

网友D:
电机设备可靠接地,传感器屏蔽线单端接地

网友E:
加信号隔离器!

网友F:
不同意加信号隔离
这里的干扰应该认为是电磁干扰
应该是做好探头电缆的屏蔽

网友G:
就是啊,用好的屏蔽线,一根拉完不要有接头,头子做好要不裸线,胶布包好,俺这里的电子秤数字被变频器干扰的乱跳,就是这么干的,效果很好,不过电子秤的信号是毫伏级的,不知道如果加大信号电压,也能解决吧......................

网友H:
深有同感。。

我们公司`染色机,定型机上```

温度PID控制,老是会出现温度漂移,但不是很大。。
确定是干扰,试了很多办法~没辙。

网友I:
    分开布线,温度检测线用屏蔽线.温度控制器也要屏蔽,电源不要共用,温度控制器供电要有滤波器过滤干扰高频波.

网友J:
分开布线    加屏蔽线

网友K:
支持楼上所说。屏蔽并做好接地,采用单独电源。

小俊!

网友:
学习了啊

小俊!

网友:
前几天我的一个客户就给我返回来一块表,故障现象说是显示跳动,不准确,回来我一检测没事,什么问题都没有,刚刚看到了你们的文章,我想可能是没有屏蔽吧,他们用的是WEST温控仪表PID控制.

网友L:
分开布线,用双绞屏蔽电缆,屏蔽线一端接地.

网友M:
探头能否改为绝缘型的

楼主(2008-06-06):
呵呵.......

接地马上就好了

网友N:
解决了就好!!!!!!!!!

网友O:
大家意见都是接地和屏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