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三菱PLC输入问题:谢谢。

楼主(2007-09-11):
仅以亚洲版(即电流漏型输入型) FX-PLC 为例解答如下:三菱 FX-PLC 的输入端子既可以接受电流输入也可接受电流输出的连接方式,(即 FX-PLC 的输入端子既可作为漏型输入也可作为源型输入连接)关键要掌握接线方式。具体接线方式按下述: NPN 型接近开关接成漏型输入方式,只需将接近开关的开关输出端子( + )接入 PLC 的输入端子,接近开关的另一端子(—)接 PLC 的 COM 端。 PNP 型接近开关接成源型输入,则应把 PLC 的 24V+ 端子接外部电源的负极,外部电源的正极接接近开关的( + )端子,接近开关的另一端(—)则接 PLC 的输入端子。
招聘信息:
职位:自动化工程师 工作地区:深圳要求:工业自动化或相关专业毕业,大专及以上学历.年龄:30岁以下,有二年以上工作经验,自学能力强,敢于接受新产品.熟悉工业控制系统,了解变频器、PLC、伺服、GOT的应用,有良好的人际沟通能力,能够独立开展工作. 应聘人员必须提供真实的求职材料,以传真或电邮方式同我公司联系
联系人:唐志文 电话:82984361

楼主:
公司网址:www.szxingdong.com
公司名称:兴东机电设备(深圳)有限公司。

网友A:
正想跳槽呢 。。。。。。
可惜在深圳

楼主: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来电。

网友B:
招聘信息请发到招聘板块,谢谢合作!

楼主:
兼职不可以,谢谢

楼主:
现在由FX1N接受编码器信号,做脉冲输出来控制伺服电机,用输出脉冲的频率来控制电机的速度,有这样一个过程,比如当PLC接受到6000个脉冲时,停止输出脉冲,这样突然停止,机械上有抖动,希望PLC的输出脉冲能平滑减速,即当PLC接受到5000个脉冲时,输出脉冲从100K的频率开始平滑降低,只到接受到第6000个脉冲时,输出频率为0
这个问题不是太难,只要PLC内用带加减速的脉冲控制就可以了。可能像你说的这样,脉冲太少了,怕是还没有完成加减速就没有脉冲了,在PLC的编程手册里有说一个问题。

网友C:
唐先生,你好!
我是今年刚毕业的大学生,非常喜欢工业控制这个行业,并且熟练三菱plc编程,三菱变频器和台达变频器运用,GOT运用,并且毕业设计(基于三菱plc和变频器的电梯控制系统)获学校优秀毕业设计,能否给与我一个到贵公司学习的机会,期盼回复!

楼主:
GOT如何进行语言切换设置?
三菱新型GT1000触摸屏有语言切换功能,要运用此功能应按以下步骤进行设置
1. 在编程软件的公共设置下系统环境中选择语言切换项,并设置语言切换软元件。
2. 在注释中新建注释组,在列中选择切换的数目。
3. 对每一个要切换的元件设置一个注释显示位元件,在注释显示元件基本设置项中的软元件中设成与语言切换相相一致的软元件,在显示注释设置中选择注释组,注释选项中选择相对应的数目。

网友D:
FX系列的不是只能接NPN吗?看到书上讲他里面二级管接的是共阳极的不是悬空的,要输入低电平才有效的好像.

网友E:
西门子也说有NPN和PNP的
但是实际也只能买到一种

楼主:
西门子也说有NPN和PNP的
但是实际也只能买到一种
现在推出的FX3U-PLC可以有NPN和PNP二种接法。谢谢。

楼主:
如何安装Q172CPU/Q173CPU操作系统(OS)?
1:断开Q172CPU的电源。
2:将安装开关置位(ON)如下图:
3:进入Install目录下进行安装。
4:安装完毕后,断开电源将安装开关置为(OFF)

楼主:
PLC中如何分辨NPN/PNP???
我有倆台三菱PLC,均為FX1n-60MR,其中一臺的輸入端的公共點為COM,另一臺為S/S,這是否就是NPN與PNP的區別???兩者在使用時有何分別???
本人初學,還望各位大哥不吝賜教!
主要看电流方向.看电流是流入方向,还是流出方向,

网友F:
哈哈,,我就不喜欢用日本人的东西,呵呵,,

楼主:
各未朋友Q02HCPU的USB接口为何无法联机?在XP系统GX7软件下需要驱动吗
这个是要驱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