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下有没有这样的交流伺服电机

楼主(2007-09-11):
额定扭矩在8.4NM以上,功率在1.2KW左右的交流伺服电机.公司一个项目急用,是客户这么要求的
有型号吗?

网友A:
  以你的要求计算约为:额定扭矩在8.4Nm,功率在1.2Kw左右,转速为1364rpm的交流伺服电机.
  伺服电机.推荐1)-130BCA10015E约为:额定扭矩在10Nm,额定功率在1.57Kw,额定转速1500rpm.
  伺服电机.推荐2)-130BCA07520E约为:额定扭矩在7.5Nm,额定功率在1.57Kw,额定转速2000rpm.

0510-85572258

网友B:
加上减速机,就可以实现了。1:3减速比,仅需要3N.m就可以了。

楼主:
光电机的额定扭矩要8.34以上,转速为3000 不能低于这个标准的,有相应的电机吗.功率要尽量小

网友C:
型号:BLT-113(编码器信号反馈),最高转速8500RPM,电压供电(220V或400V),堵转转矩8.4Nm,功率(通过特性曲线查询3000转是扭矩8.2Nm)功率2.57KW

瑞士产品

型号:BLT-114 最高转速8500RPM,电压供电220V或400V,额定转矩10.6Nm 功率(3000转 8.6NM)功率 2.7Kw

瑞士产品,如果预算有压力,建议别去问

网友D:
刘工说的不错哦。如果预算有压力,就别问瑞士的了。确定很贵。
但性能上,瑞诺绝对一流!
能完成这个的,还有BSH1402P+LXM05*D34N4。
需要资料的给我发信息。
fanlishuang1982@163.com

网友E:
“定扭矩在8.4NM以上,功率在1.2KW左右”vs“光电机的额定扭矩要8.34以上,转速为3000 不能低于这个标准的...功率要尽量小”———是有一些矛盾的!按前者估算,额定速度约为1300~1400转,则后者的3000转就只能理解为最大转速了,相应的力矩会降低,进入恒功率区,且范围要超过额定一倍多,一般的永磁伺服电机不容易做到,最好用内嵌永磁体的,或者异步的。

网友F:
伺服电机,访问:www.redcyber.cn

楼主:
速度是最高转速 有没有国产的.

网友G:
山洋P系列电机:额定转速2000,最大3000.扭矩8.4以上就得选择2KW的,它扭矩是9.5.扭矩要求很高,1.2KW的很难做到。你核实下是不是最大扭矩8.4.我电话:13120408450   北京洋海自动化。做山洋,路斯特,三菱伺服的。有需要随时可联系

网友E:
这种规格的伺服电机国产的很多了!

网友H:
  TO lhlife  先進:
      我们有一x6 系列.相當好用.直接入力,為380c AC 不須要變壓器,而且是含有功能的SERVO MOTOR  內含許多的應用功能.勞煩你到下面網站注冊下载,如有任何的問題,我們樂意提供協助,
       www.rema-power.com
e-mail rema.power@msa.hinet.net   remapower@msn.com
    QQ 539297990

网友I:
你好!我公司有种规格:10Nm,1500转和2000转,额定功率为1.5和2KW的不知符不符合老兄的要求。我们是华中的技术,如有可能,希望电话联系:13826519766,电邮也可:pengph_1@163.com

网友E:
“华中的技术”———虽然不甚值得恭维,但毕竟是国内数字伺服产业真正兴起的鼻祖啊!再加把劲吧!

网友J:
安川1.3KW很适合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