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J45转RS232

楼主(2007-09-11):
       需要从RJ45接口通讯数据,我这里是RS232接口。有这些问题请教各位大侠!
       不知道他们的电气特性一致吗?担心如果能连接的话别烧了设备。
       能不能不要转换器而直接硬接线连接?
       如果可以直接连接的话,怎么接线需要赐教?
       呵呵,先谢谢了!

网友A:
你的RJ45是什么接口?RS485/422/232哪一个?

楼主:
    现在第三方设备(类似单片机)还不大清楚,应该是以太网接口。
    我这里可以提供485,232,任一种,不过最好可以是485。

网友B:
RJ45是8芯的水晶头,至于你要接RS232/485,完全不影响。RJ45接头就像15芯接插件,只是一个硬件接头。水晶头上每根线的定义,你自己决定。
美国红狮产品上很多接头就是RJ45,RJ11

网友C(2007-10-29):
这样的转换我做过,RJ45用4,5,3对应RS232的2,3,5
不过,RJ45是接在串口服务器上的。

楼主:
 大家了解对于RS232转RJ45的以太网接口吗? 是否有这种模块!

网友D:
这种模块是有的,我们这里就有使用,是MOXA的
叫做串口服务器,在电脑里还是映射为一个串口

另我有一个网友卖的有一种以太网模块,不知可否满足你的需要

你的RS232连接的什么设备,是单片机吗

楼主:
应该是单片机的,,

网友E:
越来越复杂的现场总线和工业以太网协议的使用,对于通讯技术的要求达到了新的高度。
    本公司能够给您解决各种通讯疑难问题,请加技术支持群441321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