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的精度

楼主(2007-09-11):
伺服电机的精度应该跟只跟编码器的频率有关吧,跟脉冲频率是没有关系的吧?

网友A:
晕。电机的精度,和本身的机械工艺有很大关系啊

网友B:
是啊!要是控制精度,才会和编码器精度挂上钩,但仍不排除电机本身精度的影响。

网友C:
伺服电机的精度应该跟只跟编码器的频率有关吧,跟脉冲频率是没有关系的吧?
频率?是速度精度吗?

网友A:
伺服电机的检测信号精度是电机系统高精度的前提。 但是伺服电机的工艺也是很重要的。 对于位置和速度的精度,编码器起到的作用很大。 但是力矩精度的话,个人认为和电机的本体关系更密切,电流环的那块才决定力矩吧。

网友B:
对于电机而言,齿槽力矩过大,一样影响速度环等外环精度。

楼主:
其实我是想知道,PLC控制伺服(位置控制模式下),PLC的脉冲频率对伺服精度有影响吗?昨天一个客户告诉我说PLC脉冲频率越大,伺服精度越高,但是我印象是伺服的精度取决于编码器的精度(也就是一个脉冲走多少距离是由伺服编码器决定的),而PLC的频率只是影响到伺服的速度(位置控制模式下),对于整个伺服系统的误差,比如误差多少个脉冲,我想与机械方面和伺候本身的特性有很大的关系吧,而每个脉冲会产生多少误差,就应该只于编码器本身精度有关系了吧

网友C:
昨天一个客户告诉我说PLC脉冲频率越大,伺服精度越高,
换个说法,可能会好一点,分辨率提高,则伺服的精度可能提高,同时,要达到同样的速度,脉冲频率必须提高。

网友B:
是啊!客户是把结果当原因在说了!

楼主:
另外请教各位:
通常说伺服精度可以达到0.001mm以上,是依据哪些条件算出来的?

网友B:
伺服可达到的精度或名义分辨率取决于传动方式,比如滚珠丝杠传动,最终精度由丝杠决定,连轴节和丝杠螺母的刚性和反向间隙也直接影响精度;名义分辨率由丝杠导程和电机的反馈分辨率决定。10mm导程,2500线的伺服反馈分辨率就可以实现0.001mm的名义分辨率。

网友D(2008-09-27):
引用 网友B:
伺服可达到的精度或名义分辨率取决于传动方式,比如滚珠丝杠传动,最终精度由丝杠决定,连轴节和丝杠螺母的刚性和反向间隙也直接影响精度;名义分辨率由丝杠导程和电机的反馈分辨率决定。10mm导程,2500线的伺服反馈分辨率就可以实现0.001mm的名义分辨率。
请问我这有一台伺服电机,所配的编码器是3000脉冲每转的,电子齿轮设的2。请问这样的配置能达到每个脉冲转多少度?如果电子齿轮比1小的话编码器是否能接收?还有伺服电机电机所说的倍频是怎么回事,它的数据可以设定吗?敬请指教。

网友E:
脉冲速度越大,速度越快.而不是精度越高.相反,如果机械跟不上,速度快了,有可能导致精度上不去.

网友B:
一般而言电子齿轮设的2,则每个指令脉冲可以令电机转过2个编码器反馈分辨率,对于3000ppr的编码器而言,每个指令脉冲可以让电机转过2/3000*4=1/6000圈,合0.06度(即3分36秒)。

另,电子齿轮的设定与编码器的接收能力无关,所以不会影响编码器信号的接收。

“伺服电机电机所说的倍频是怎么回事”———不理解此话的含意,是指增量式编码器信号的4倍频?

网友F:
波恩老师,对驱动器而言,电子齿轮设为2,是否应该是360/3000*4*2=0.015?分频后,相当于2个脉冲走一个当量?请指正

网友C:
"请问我这有一台伺服电机,所配的编码器是3000脉冲每转的,电子齿轮设的2"

什么伺服?那个参数?具体的定义还是有点区别的.

网友B:
对于日系的泛用伺服而言,电子齿轮比是对指令脉冲当量的放大或缩小,如果参考松下的电子齿轮比设定方法,电子齿轮比为2时,应该是每个指令脉冲对应2个反馈脉冲当量,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网友G:
强烈支持波恩老师的解答方法。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一般而言电子齿轮设的2,则每个指令脉冲可以令电机转过2个编码器反馈分辨率,对于3000ppr的编码器而言,每个指令脉冲可以让电机转过2/3000*4=1/6000圈,合0.06度(即3分36秒)。

另,电子齿轮的设定与编码器的接收能力无关,所以不会影响编码器信号的接收。

“伺服电机电机所说的倍频是怎么回事”———不理解此话的含意,是指增量式编码器信号的4倍频?

不好意思,请问“2/3000*4=1/6000”中有一个乘以4,这个4是固定的吗,还是可以调节的?它的意义是什么?

网友C:
"不好意思,请问“2/3000*4=1/6000”中有一个乘以4,这个4是固定的吗,还是可以调节的?它的意义是什么?"

是固定的,是指对于A/B增量式脉冲信号的4倍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