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C
求助opcdaauto.dll连接远程服务器的问题

楼主(2007-09-11):
我遇到一个很奇怪的问题,我在使用addgroup的时候
在连接本地服务器的时候可以正常使用,但是一连接远程服务器的时候
在vb中程序就崩溃,在delphi中则出现read address of 00000000
的问题,请问有人遇到过吗?
在连接远程服务器的时候,连接可以正常连接

网友A:
写法参考kepware opc client source code
远程可使用opcdaauto.dll

楼主:
回楼上的朋友,kepware的代码调用的是他自己封装的代码库
我不想使用他们的dll
而且我使用的就是opcdaauto.dll

网友A:
是一样的东西,只是名称改了一下。
opc基金会提供相同的源程序,编译出来的结果当然是一样的。

楼主:
hehe,我大致看了一下,的确使用他们的dll就可以连接远程服务器,请问,有知道原因的吗?,为什么我使用opcdaauto.dll就不能连接远程服务器呢.
难道是官网的就不行?

楼主:
sorry,我刚才试的是安捷尔的dll
kepware的dll我没有找到,能给我一份吗?
我的邮箱是maxiaovip@163.com

网友B:
连远程计算机上的OPC服务器需要配置DCOM

网友C:
我也是遇到同样的问题:
本地的服务器可以连接,但是远程的连接不成功.
哪位高手可以帮忙解决?
DCOM配置的详细步骤.谢谢

网友D(2007-10-12):
一、在装有OPC服务器的机器上DCOM配置如下
1. 运行服务器上的dcomcnfg程序,进行DCOM配置。
2. 进入DCOM的总体默认属性页面,将“在这台计算机上启用分布式COM”打上勾,将默认身份级别改为“无”。
3. 进入DCOM的总体默认安全机制页面,确认默认访问权限和默认启动权限中的默认值无EveryOne,
如果不去掉EveryOne,应用服务器不能正常启动。
4.在常规页面中,双击你的应用服务器,打开你的应用服务器DCOM属性设置。
5.将常规页面中的身份验证级别改为“无”。
6.位置页面中选上“在这台计算机上运行应用程序”。
7.将安全性页面设置中,均选择“使用自定义访问权限”,编辑每一个权限,将EveryOne加入用户列表中。
8.身份标识页面中,选择“交互式用户”。
注意NT的GUEST用户不能禁用。
二、在客户端机器上DCOM配置如下:
1后点”开始”->”运行”,输入”dcomcnfg”,然后回车,启动dcom配置。
2. 常规页面中,双击你的应用服务器,打开你的应用服务器DCOM属性设置。
3. 将常规页面中的身份验证级别改为“无”。
4. 身份标识页面中,选择“交互式用户”。
5. 位置页面中,选择“在这台计算机上运行应用程序”。
进入DCOM的总体默认属性页面,将“在这台计算机上启用分布式COM”打上勾,将默认身份级别改为“无”。
两端配置好后,客户端机器就可以访问远方机器的OPCSERVER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