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
2051不能用C语言来写吗?

楼主(2007-09-11):
为什么我写 include<reg2051> //头文件 编译器出错,是否2051不是标准的51内核所以不能用C来写呢?请指教

网友A:
能用C语言,头文件和89C51的一样。

网友B:
头文件是对器件功能的定义(可以看头文件的内容)。所以必须有内容才能引用,不是随便起个名字就可以嵌入的。2051采用标准的 51 核,直接使用REG51.H头文件就可以了。

网友C:
include 后面是引用的包含文件. 如果磁盘目录中,已经存在了某个文件,我们方才可以引用某个文件. 你如果引用某个并不存在的文件,那时就必然出错.

楼主:
可是2051毕竟与8951相差许多,比如P3.6没有了,如果我P3=0xaa,那它到底等于多少?

网友C:
可以用文本编辑参照别的头文件(REG51.H)自己改建reg2051.H头文件.

网友B:
P3.6在2051中是比较器的输出,执行结果如何可以1.看书、2.实验。

网友D(2007-10-16):
可以用啊~keil有专门的2051编译器

网友B:
编译器是同样的,项目设置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