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程制造
穿线管多大合适

楼主(2007-09-11):
布线时如果采用DN25的管,能穿进多大的电缆,有没有一个图纸或者这方面的说明

网友A:
前几天刚学到一招,就是在CAD是画个图,模拟一下,试试吧!

网友B:
这要看你采购什么电缆了,同一个线径的电缆都有好几种。

网友C:
与电缆的直径,管弯数量有关
我们一般都根据经验来定

网友D:
管径》1.5倍线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