挤出机

楼主(2007-09-11):
本厂有一个项目,是一台挤出机,有十二路加热,三个变频器.请问哪位有什么好的控制方法.用PLC温控模块还是用温控器好.用什么品牌好

网友A:
楼主好像在哪问过这个问题
我回答了一下
这个要看你的螺杆直径和是单牙还是双牙的
还有你要做的原料
温度的要求等等!!!!

网友B:
在哪里,我帮你搞定.
我在苏州,XHZJ@CHINA.COM.CN

网友C:
一般在这个行业认准RKC温控表加固态继电器或接触器,
我做这种设备计技术的。

网友D:
温控表加接触器就OK了,现在很多都这样做

网友E(2007-10-11):
要看你的温度要求了,要求高,最好用模块.如果加工的是聚丙西样的东西,我建议

网友F:
山东的我帮你搞

网友G:
用西门子PLC+DT200中文显示仪该比用温度控制仪表便宜.并且控制柜会很小.如你感兴趣,我给你设计,可以免费.联系:BJ_HYZT@126.COM

网友H:
不要用接触器最好用固态继电器.我做过日本JSW的挤出机可以提供的经验给你.zhenzhong.gao@vopakchina.com

网友I:
用PLC和固态继电器在加上人机界面控制精度比温控表要高。
而且控制柜的体积也要小的多

网友J:
挤出机控制要求应该不会很高,在哪里?
具体要求发来,可以给你免费设计电路图纸,元件清单.

网友K:
提点建议或经验还是可以.
免费的帮忙设计还是不要吧.一是设计不可能闭门造车在家里画画图编编程就可以的.要根据客户需求及现场实际情况来定.二是免费的帮忙设计.岂不显得自己不值一文.上经济课的时候老师就告诉我们劳动力也是商品.它也是要卖米米的.三是还是有人靠这行吃饭.也许你不用,但别人需要的.这么搞会搞乱行情的.天下应该是没有免费的午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