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恒压供水控制常见问题和解决

楼主(2007-09-11):
[b]变频器恒压供水控制常见问题和解决

1、系统压力不稳,容易振荡?
答:系统压力不稳,可能有以下几种原因:
A、压力传感器采集系统压力的位置有问题,压力采集点选取得离水泵出水口太近,管路压力受出水速度影响太大。从而反馈给控制器的压力值忽高忽低,造成系统的振荡。

B、另外,如果系统采用了气压罐的方式,而压力采集点选取在气压罐上,也可能造成系统的振荡。因为,空气本身有一定的伸缩性,而且气体在水中的溶解度斯压力的变化而变化,水泵出水和通过气体传递压力之间有一定的时间差,从而造成系统振荡。

C、控制器和变频器的加减速时间与水泵电机功率不相符。一般情况下,功率越大,其加减速时间也就越长。此项参数用户可多选几个数据进行试验。比如,15KW一般为10至20秒之间。
2、小泵起停过于频繁?
答:系统之中,控制器的参数中的第11项参数,即小泵停止压力误差过小。在所有主泵都关闭以后,当系统的实际压力低于设定的压力时,小泵则起动。随着系统压力的上升,使得系统的实际压力高于设定压力与小泵停止压力误差这两者之和时,小泵则被系统关闭。所以,解决问题的方法是将此项参数调高一定值即可。

3、模拟输出不正常,变频器运行频率与控制器输出不符?
答:首先,应确定是什么硬件出了问题。使控制器进入手动调试状态,分别用万用表量出控制器输出0Hz及50Hz时所对应的模拟量输出值。如果控制器的模拟输出值在0Hz时大于30mV,或在50Hz时小于控制器第5项参数定标的电压值,则说明控制器输出存在问题。这里有几种情况:
A、如果随着控制器的频率变化,输出一直保持不变,说明控制器的模拟输出电路损坏。
B、如果模拟输出值也是变化的,但不能达到最大值,可通过调节控制器小窗口中VR3电位器可解决。
其次,如果控制器的输出值正常,当控制器输出达到最大值时,变频器不能达到50Hz,说明是变频器的设定值存在问题,可调节变频器的频率增益解决。

4、水泵切换时,变频器输出不为零,为什么?
答:用户应确定控制器给变频器的控制线全部接上,在水泵进行切换动作时,控制器会给变频器一个滑行停车信号,即EMG信号。有的用户EMG这根信号线并没有接,从而直接导致上述情况。此类现象要绝对禁止,否则,容易损坏变频器。如果有EMG信号线,请仔细检查接线是否接实。确定接实,没有线路故障后,再用万用表检查控制器的EMG是否有输出。如果当控制器处于切换时,EMG信号没有输出,则说明是控制器的问题。

5、控制器与变频器的抗干扰接线如何接法?
答:为防止控制器和变频器的控制信号线受空间电磁场的干扰,可在这些控制信号线的外层接屏蔽线,以提高系统的抗干扰能力。此种接线一定要注意,对屏蔽的接地点只能选取一点。不管是在控制器一边,还是在变频器的一边。这样,可保证提高系统的抗干扰能力。如果,屏蔽线在两端都接地,会使屏蔽线上产生电势差,不但不能提高系统的抗干扰的能力,反而加重外界对控制器的干扰。

6、控制器的数据跑飞,或数据偶尔不正确,如何解决?
答:此种情况是控制器受到严重的干扰所造成的。往往控制器的工作环境比较恶劣,干扰的信号来自多方面。请用户在修改控制器的状态或参数之后,一定要将控制器小窗口内黑色的键盘锁定开关拨至LOCK的位置。这样,不光是防止别人无意识地修改参数,也可保证系统数据不会跑飞。如果数据偶尔不正常,控制器能自动运行并未停止,系统稳定压力并未改变,此时控制器可自动将原数据读回来。假如控制器已经不能正常工作,用户可将控制器的电源断开,过一会再重新开机,系统会恢复正常工作。如果用户忘记锁定键盘锁定开关,设定数据以被改写,则需用户重新设定系统参数即可。设定完成之后,要注意锁定开关。

7、控制电机的接触器无动作,电机不启动?
答:首先查看控制器面板反应的控制器的输出状态,可对照控制器说明书上所描述的面板上7台泵的设定及运行指示状态。假如无动作电机对应的面板上泵的指示状态有输出,用户则先查看一下外部的接触器接线及接触器的继电逻辑是否正确。如果没有问题,再用万用表测量控制器相应的继电器的输出,如果继电器没有输出闭合的开关信号,说明控制器的继电器输出有问题。如果面板指示的相对应的泵也无输出指示,请查看控制器的参数设定,查看相对应的水泵是否设定为开启状态(ON状态)。

8、压力传感器显示压力变化,而面板显示压力却不变?
答:首先应检查压力传感器和控制器的接线是否有松动或接触不良的现象存在。如果上述现象不存在,则用万用表测量控制器模拟输入口的电压值。先测量SV端及GND端之间,如果是5V电压值,说明提供模拟量输入口的电源正常,则进行下一步。可将一10K欧姆滑动电阻接在控制器的输入口的三个端子,动端接P1,再测量控制器的P1端和GND端的电压是否随电阻器的阻值变化而变化,如果P1端对GND端的电压不变化,则说明控制器的模拟输出口有故障或以损坏。如果正常,则说明是远传压力表的故障。更换压力表即可。

9、工作时系统压力高于设定值,为什么主机不停?
答:主要原因可能是以下几项之一:

1、如果压力传感器反应的压力和面板的压力不相符,只是压力传感器的压力高于设定值,而面板反映的压力并未超出,则应查看压力传感器是否损坏,接线是否有问题。此时控制器主机不停是正常的。

2、如果上述情况不存在,控制器和传感器的压力相符,均高于设定压力,则应检查附属小泵的设定状态,看小泵是否为开启状态。如果小泵是关闭的,主机不停也是正常的。如果小泵是开启的,请查看主泵的运行频率,最低频率并非设定值,此时说明系统正处于正常的供水过程之中。

10、消防水泵不能定时巡检,为什么?
答:首先,检查控制器的消防定时巡检功能是否已经打开,其功能代码是第12项。如果此项功能已处于打开状态,而且设定了定时巡检的时间值,请查阅控制器运行的记录,查看是否有控制器掉电的情况。如果控制器在运行过程之中发生了掉电,控制器将重新记录时间,当时间到达设定的巡检时间时,才做巡检功能。

11、控制器时钟运行正常,但控制部分没有输出或控制器没有任何相应?
答:在这种情况下,主要是控制器内的数据出现了严重的错误。主要有以下几项参数:第6项,变频器的功率值已超出200KW;第7项,变频器的加减速时间已超出200秒;第8项,频率下限超出50Hz。出现以上情况后,可以先将控制器的电源断开,过一段时间(不少于15秒钟),然后再加电。此时,一般系统会恢复正常。如果系统仍为原样,则说明数据存储器已经被改写。请重新设定参数即可改正。修改完成后,请不要忘记将键盘锁定开关拨至LOCK位置。

12、如何使用流量补偿,及内、外补偿的区别?
答:流量补偿是为了使远端管网达到稳定而采用的一种补偿性措施。C1型控制器的流量补偿分为内、外补偿两种方法。主要区别在于内补偿是在设计控制器的程序时,按照一定的管网流量损失的曲线而确定的二次曲线函数计算所得的值,加入控制器正常的模拟输出值而得出的最后结果,对水泵的转速进行控制,从而达到使管网压力得到补偿的控制方法。而外补偿则是根据外部所接的流量计所反馈的数值,经过转换后,和控制器正常输出值相叠加所得结果进行控制的。具体内补偿和外补偿的接线请用户参考控制器的说明书,或者参考本应用指南的工程附图内所示的接线方法。

13、控制器不起泵,RUN灯闪烁,为什么?
答:因为此时控制器处于定时关机状态。用户将控制器的第16项功能代码设定为ON并规定了控制器开机和关机的时间,此时控制器时钟正处于这一时间段。将控制器的第16项参数更改即可。

14、控制器中,K2的作用是什么?
答:开关K2作为控制器扩充功能用,目前用户暂用不到。

15、通讯出错,出现08现象应如何解决?
答:先将通讯线接牢固,如果现象依旧,再判断控制器的主机是否还在正常工作。方法是接通控制器的RUN/STOP和GND端子,使其处于自动运行状态,观察控制器主机上的RUN灯是否亮,重复几次,如果RUN灯随之变化,则说明控制器主机仍然能正常工作。否则,控制器已经损坏。请用户与我所联系。

16、面板始终显示P000,这是为什么?
答:首先,检查控制器的参数设定是否正确,检查第3项参数(控制器的压力量程)是否被设定为零。如果是非零,则将控制器上压力传感器的几个端子的控制线拆下,用万用表测量SV端与GND端之间是否为5V直流电压,如果正常,此时面板应显示正常的压力范围。否则控制器已损坏。如果测量所得结果不为5V,说明输出模拟量的供给电源故障。

17、键盘锁定打不开,怎么办?
答:这种情况多数是键盘锁定开关接触不良的原因,可将键盘锁定开关上下多拨动几次,用力将开关推到位。如果还未解决,可将控制器的电源断开,向黑色开关内滴少量工业用酒精,再拨动几次。待酒精挥发干净后,通电试验,如果还未解决,则必须更换开关。

18、切泵切不过去,是怎么回事?
答:如果当控制器每次发生切换信号时,切泵动作都不能完成,说明外部的控制逻辑的接线存在问题。如果控制器正常工作之中,发生切换泵切不过去时,说明控制器受到了较为强烈的干扰。用户可按前面提到的抗干扰接线的方法,将

网友A:
我来坐个沙发,不错。

网友B:
非常有实际用途,谢谢!建议加精!

网友C:
楼主,你用的是哪家的控制器?什么型号的?希望能告知,谢谢

楼主:
我用得厂家好几,主要国内比较有名气的控制器了。

网友D:
我公司维修各类西门子\法那克\富士\欧姆龙\三菱\等各类变频器\电路板\PLC\伺服驱动器\数控机床\加工中心
欢迎各界朋友来电咨询洽谈.
周平侠(女士)
010-13269087030
QQ:631024036
邮箱: zpxmail@yahoo.com.cn

网友E(2012-08-07):
对:雪之狼关于楼主,你用的是哪家的控制器?什么型号的?希望能告知,谢谢 内容的回复:

咨询:13713657674。Q:137794484

网友E:
对:sd2008关于我用得厂家好几,主要国内比较有名气的控制器了。 内容的回复:

咨询:13713657674。Q:137794484

网友F:
总结的真好,正在做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