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电耦合的开关电路中光电耦合芯片Anode(1)引脚可以接5V电压吗?

楼主(2007-09-11):
我看到网上资料,很多用光电耦合组成的开关电路中,都是以+12V作为输入端的电压Vcc。
这里想问问,若是在光电耦合芯片的1号引脚(Anode)接+5V的电压作为高电平输入,可以保证发光二极管导通,同时光敏三极管导通,使输出端导通吗?
这有没有不同芯片的区别?若用PC817、或者TLP521-1芯片,可以在1号引脚接+5V电压,使开光电路形成通路吗?
谢谢!
谢谢!

网友A:
发光二极管的导通电压是1.8V,5V肯定是可以的了,单片机的很多隔离电路都是直接驱动的TLP521,就是降低一些电阻值,保证有1-10毫安电流就行。

楼主:
谢谢,谢谢标准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