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c服务器读写

楼主(2007-09-11):
我想问一下,在向opc服务器端写数的时候,如果是想写一个打包点怎么办?writesync的数值部分好像只能是传一个数值,我现在是一个点,有多个字段,想传这个点过去,把这些字段的值都带上,应该怎么办???

网友A:
我想是不是可以把这些点转换为一个字符串,各点之间通过你约定的特殊字符分割,待传过去后在客户端如果您需要这些数据在对这些数据进行解析就可以了,不知道这个方法是否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