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Schneider)PLC
sycon的使用问题

楼主(2007-09-11):
为什么不能用sycon软件将QUANTUM PLC配置成DP主站?我所用的DP模块是140 CRP 811 00,将相应的GSD文件导入后,在主站的选项中看不到。请问该如何做?谢谢!

网友A:
sycon从哪里搞来?
问销售商要吗?

网友A:
没人回答···
还好我用了M340···
直接用Unity pro 就可以了

网友B:
我用的也是cycon,怎么把dp文件转换成cycon的编辑形式进行硬件配置修改呢,有没有高手知道?

网友C:
可以把140 CRP 811 00配置成主站
dp文件就是gsd了,直接导进去。Add gsd